Vs2005不能通过activesync连接WINCE 6的设备?

楼主(2009-07-03):
Vs2005不能通过activesync连接WINCE 6的设备?
2440运行wince 6 usb device已经OK。通过activesync可以和winxp同步
但是使用vs2005中的target->remote tools->菜单中的工具连接出现错误。使用开始菜单vs remote tools中的工具是可以连接的
我同时安装了wince 5和wince 6 系统中可以出现两个 win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
一个包含我的wince 6的sdk 另外一个没有 也不能添加
manager
target
wince
菜单
WindowCE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6/09/1499335.html
——我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B:
ls的你也是 start menu中的可以使用 vs2005菜单中的不能使用吗?
我已经根据google中的建立了那个ARMV4目录 复制了文件 还是不行 错误信息是 cannot start device side compoment

网友C:
哦,我的和你不同,
我的就是在VS2005 中不能同步。连remote tools都不能使用,安装SDK,开发应用我还没有试过呢。

网友D:
看来我和你的还不完全一样 我的开始菜单中的remote tools是ok的 但是vs2005界面中的不行
非常奇怪 可能是wince 5和wince 6安装在一个系统的问题

网友E:
你用default device不能用吗?我今天用CETK都搞好了。。虽然我安装SDK也没有出现设备名字

网友F:
我的不行 错误信息是
activesync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or: Ubale to load device side components.
Please check serv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Transport和Startup我都配置为activesync 还是不行

网友G(2010-04-03):
找到你的项目名后缀为.csproj.user 的文件打开看看里面的设备ID配置是否正确格式如下:
E282E6BE-C7C3-4ece-916A-88FB1CF8AF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