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串口PDD和MDD层的调用一个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RT:

以   SetRTS(BOOL bSet)为例:

我用的是 2440 wince5.0的包,先看下在PDD层的定义 ,pdds3c2440_ser.h定义了 :   virtual void    SetRTS(BOOL bSet);

在ser_smdk2440.cpp 实现了这个函数:

  virtual void    SetDTR(BOOL bSet) {

    。。。。。。。。。。。。。。。

    };

    MDD层调用时:
                pFuncTbl->HWSetDTR(pHWHead);

请教下各位大虾,中间是怎么封装的 ?
假如我要在 PDD层实现一个新的函数,在 MDD层来调用它,该怎么实现?

网友:
串口驱动的设备驱动服务器提供者接口(DDSI,Device Driver Service Provider Interface)提供MDD层与PDD层的接口,串口驱动程序的PDD层向MDD层传递一个HWOBJ结构的指针,这样串口驱动的MDD层就可以调用PDD层的函数来操作硬件平台相关驱动代码,实现与硬件相关的具体操作。

网友:
参考SetDTR来做喽。。。。
既然你都可以看到MDD和PDD代码,就可以完全模仿它来做。
要修改的文件还不少的,几个.h文件,.c文件。。。
你直接搜索setdtr和HWSetDTR好了,在他们出现的地方你就加上你自己的函数。。。
花店时间,不复杂的。。。。

网友:
引用楼主 meifenxiazai 的回复:
各位大虾,RT:

以? SetRTS(BOOL bSet)为例:

我用的是 2440 wince5.0的包,先看下在PDD层的定义 ,pdds3c2440_ser.h定义了 :? virtual void? ? SetRTS(BOOL bSet);

在ser_smdk2440.cpp 实现了这个函数:

? virtual void? ? SetDTR(BOOL bSet) {

? ? 。。。。。。。。。。。。。。。

? ? };

? ? MDD层调用时:
? ? ? ? ? ? ? ? pFuncTbl->HWSetDTR(pHWHead);

请教下各位大虾,中间是怎么封装的 ?
假如我要在 PDD层实现一个新的函数,在 MDD层来调用它,该怎么实现?

如果那样的话,楼主不是要修改MDD层的代码了吗?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记得是函数指针吧。存在一个结构体里面,

网友:
在家不能上网才看到,先谢谢大家了。

我再仔细看下先,这种类的关系让我很头大。

其实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要在每次从串口写数据需要打开一个8045的片子,写完了 要关掉。

在PDD层操作的话,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操作。

XmitInterruptHandler函数,在发送数据时,要被执行两次,感觉不大可靠。

所以才决定在MDD层执行,免得丢了数据。

网友:
函数指针问题

网友:
一个函数表。。指针调用

网友:
说白了就是函数指针,WINDOWS很多都是这样来实现调用的,你看看GPE,DDGPE等,都是这样干的,通过一些由函数指针组成的结构体来向系统注册你的硬件实现函数,这样,可以在MDD层调用的名称与PDD层的函数名字不一样,只要你在填这个结构体时对应位置就行了。

网友:
应该在PDD和MDD层中间还有一个PDDCOMMON层,MDD和PDD不是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在你的pdd层里有一个相应的函数指针的结构体

static HW_VTBL g_pddVTbl = {
        HWInit,
        HWPostInit,
        HWDeinit,
        HWOpen,
        HWClose,
        HWGetInterruptType,
        HWRxIntr,
        HWTxIntr,
        HWModemIntr,
        HWLineIntr,
        HWGetRxBufferSize,
        HWPowerOff,
        HWPowerOn,
        HWClearDTR,
        HWSetDTR,
        HWClearRTS,
        HWSetRTS,
        HWEnableIR,
        HWDisableIR,
        HWClearBreak,
        HWSetBreak,
        HWXmitComChar,
        HWGetStatus,
        HWReset,
        HWGetModemStatus,
        HWGetCommProperties,
        HWPurgeComm,
        HWSetDCB,
        HWSetCommTimeouts,
        HWIOCtl
};

网友:
谢谢大家,囊中羞涩,平均点分给大家了,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