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没解压的NK.NB0比压缩的NK.BIN文件大多少呢

楼主:
一般没解压的NK.NB0比压缩的NK.BIN文件大多少呢??
例如30M的NK.BIN文件转成NK.NBO一般是多大呢

网友:
今天有个贴讨论了这个问题,你搜索一下,依稀记得好像不会超过1.2M,一半情况下,具体记不清楚了。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可大可小,最大是你bib中配置的nb0的大小,就是你romsize的大小,只要你的内存足够大,在binfs的情况下,可以上100m吧,
最小的话,百十kb也是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可大可小,最大是你bib中配置的nb0的大小,就是你romsize的大小,只要你的内存足够大,在binfs的情况下,可以上100m吧,
最小的话,百十kb也是见过的

不好意思,错了,不是binfs,而是mulit-bin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哦 NK.NB0大小有config.bib文件中的ROMSIZE决定(当然如果实际需求超过此大小会生产.nb1/.nb2……)如果你把ROMSIZE设置成32M那么就算你的.BIN再小,生成的.NB0也会是32M

网友:
如楼上所说. NK.NB0已经被config.bib文件中的ROMSIZE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