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屏蔽触摸屏的功能??

楼主:
现本人需要实现在某些条件下暂时屏蔽触摸屏的功能,而不能直接把其驱动卸载掉,因为随后还要再次使用触摸屏。

我看了触摸屏驱动里有个DdsiTouchPanelDisable(VOID)函数,里面有个关键操作:
v_pINTregs->INTSUBMSK |= (1<
结果我按照上面的把IRQ_SUB_TC子中断屏蔽后,触摸屏依旧有响应,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把触摸屏暂时屏蔽??

网友:
另一个帖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家建议他关中断。如果有办法使能中断,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例如按键使能中断等。

网友:
我有键盘的,就是在键盘事件响应里加上了这句话:
v_pINTregs->INTSUBMSK |= (1 <
问题是:按理,触摸屏中断被屏蔽,触摸屏就不响应了,结果是触摸屏还继续正常工作!

为什么??

网友:
我用的是2450,通过打印信息看,INTSUBMSK的IRQ_SUB_TC位已经被置1了,触摸屏还正常使用!!

想不明白了

网友:
那你看看这个寄存器是不是还是原来的值,也许又被别人改了,或者没设上。

网友:
寄存器INTSUBMSK中的IRQ_SUB_TC位的值应该没有被改变的。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对INTSUBMSK中的IRQ_SUB_TC位操作就可以了??还要操作其他寄存器吗??

网友A:
直接把该中断给disable而不是mas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该中断给disable而不是mask

今天做了测试,通过打印信息看了一下,INTSUBMSK的第9位IRQ_SUB_TC已经置1了,触摸屏还是能正常工作!!证实通过屏蔽INTSUBMSK的IRQ_SUB_TC中断是不能锁住触摸屏的。

弱弱问一句:中断怎样去disable??谢谢

网友B:
原来除了屏蔽IRQ_SUB_TC中断,还要屏蔽Timer3的中断。我就忽略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除了屏蔽IRQ_SUB_TC中断,还要屏蔽Timer3的中断。我就忽略了这个。

小弟认为,可能这个地方上你的代码有问题
因为按照ms的设计,在touch中断又产生的情况下,timer中断被使能,当touch被抬起的时候,timer被disable,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涉及driver的话,不会出现lz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