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选择9个数据位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09-03-31):
求可以选择9个数据位的串口调试助手
小弟急需能设置9个数据位的串口调试助手,是用来调试485协议的,有的大佬们给个,先谢谢了!
我邮箱是 xiashangzuo@163.com
邮箱

网友A:
PC不支持9个数据位的串口

网友B:
PC支持MARK和SPACE两种方式来设置第9位数据是1还是0,好像没有找到现成的好的工具,自己编吧。我一般都习惯自己编。

网友C:
比较难找,不过网上一定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