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供电请教

楼主:
我要给56个74hc系列的芯片供8伏左右的电压
该怎么供电啊
我用了个12v的电源用7809转化为9v的供电不行啊
电压不够
急啊

网友A:
电流太大了,7809太热不行的,用DCDC吧,LM2676,3A电流,又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了,7809太热不行的,用DCDC吧,LM2676,3A电流,又好买

你好,我现有的开关电源是12v1a的和5v2a的可以用你说的这个芯片吗
谢谢了

网友B:
就算DCDC的转换率为100%,你也就是一点几安的电流,估计你的电流还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DCDC的转换率为100%,你也就是一点几安的电流,估计你的电流还是不够

那怎么办啊
有什么合适的办法没
谢谢了

网友:
我这些芯片都是在一个板子上
有没有合适的电源啊,我想对这个板子单独供电
谁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换一个电源的12V的功率大一点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源的12V的功率大一点的就是了

你好,换个12v大功率的电源的话,7809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源的12V的功率大一点的就是了

你好,换个12v大功率的电源的话,7809能用吗?

首先看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在8V VDD的工作电流多少,看看的你的系统总共要多大的功率,在看需要几个LM2676/2678;7809当然可以用,但你的电源要大很多,7809也要用更多颗,建议不要再想用7809。

网友:
首先看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在8V VDD的工作电流多少,看看的你的系统总共要多大的功率,在看需要几个LM2676/2678;7809当然可以用,但你的电源要大很多,7809也要用更多颗,建议不要再想用7809。
你好我用lm2567供电输入12v输出6.5v
加上负载后输出就变成2v了
输入不变,芯片也不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呵呵 就是用7809也行  但是要用扩流电路;

网友:
试试多个7809并联吧

网友D:
74HC最大可用6V电压.....9V,太高了

网友:
1070655296  如果你还不会请加我QQ

网友:
加个功率大点的DCDC不就得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74HC最大可用6V电压.....9V,太高了

楼主不看手册,等着烧它吧

网友:
用7809最多好像只有一A的电流吧,而56个74系列的片子电流好像还蛮大的,所以不能用,还是建议搞dcdc

网友:
首先通过数据手册估算最大的单颗芯片的最大功耗,然后再统计整个电路板上负载所需要的功耗,在这个计算出来的功耗的基础上在预留30%的裕量,统计总功耗,然后换算成所需的供电电流,根据这个电流可以选择合适的IC,推荐使用国半的DCDC或TI得DCDC,它们都有大功率的DCDC电源管理芯片,而且技术支持也不错,呵呵。如果确定输入电压为12V,供电电压为8V的话,用DCDC做电源管理,如果电路调理好了效率可以达到85%以上,但通常不会高于90%,需要根据电路板的设计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
前端开关电源输出,后面分组317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