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12-31):
GPRS模块连接的问题
ARM上有一个gprs利用"gprs模块"与上位机的后台连接。如果后台收到ARM连接的请求就显示出该arm的GPRS模块的IP地址。奇怪的是我的ARM上电后,
后台显示出该GPRS的IP地址117.136. 12. 59,
过了几分钟后后台再次显示一个新的IP地址117.136. 12. 60
如此往复,LIST中就会不断的显示出新的IP地址:
117.136. 12. 59
117.136. 12. 60
117.136. 12. 61
117.136. 12. 68
117.136. 12. 64
是不是中国移动的GPRS的连接每间隔几分钟就会换一次IP地址呢?
上电
ip地址
模块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否是楼主的GPRS模块天线性能不好, 容易中断。
MARK,学习下

网友B:
可能是终端发现连接中断,重新进行连接了。否则应该不会出现频繁的IP地址切换。

网友C:
应该不会一直改IP 看看是否一直处于连接状态

网友D:
指定时间间隔后没有数据交换时,局端会断掉客户的连接。
要保持时时在线的话,必须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发一个数据包,也叫心跳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