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中如何动态加载新字体?在线等,多谢

楼主:
vs2008开发智能设备程序,需要用到一种字体,如何在程序里面动态加载,而不是调用系统的字体?

网友:
This function adds the font resource from the specified file to the Windows font table. The font can subsequently be used for text output by any Microsoft? Windows? CE–based application.

int AddFontResource(
  LPCTSTR lpszFilename
);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namespace SmartDeviceProject1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BROADCAST = new IntPtr(0xffff);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TOP = new IntPtr(0);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BOTTOM = new IntPtr(1);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TOPMOST = new IntPtr(-1);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NOTOPMOST = new IntPtr(-2);
        private static IntPtr HWND_MESSAGE = new IntPtr(-3);

        //[DllImport("gdi32.dll", ExactSpelling = true)]
        [DllImport("coredll.dll", SetLastError = true)]

        static extern int AddFontResource(string lpFilename);

        [DllImport("coredll.dll")]
        static extern bool RemoveFontResource(string lpFileName);

        [DllImport("coredll.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 SendMessage(IntPtr hWnd, WindowsMessages wMsg, IntPtr wParam, IntPtr lParam);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int ret = AddFontResource("d:\\download\\Ni7seg.ttf");           //这里执行完以后ret=0,表示失败,不知为何?
            long result = SendMessage(HWND_BROADCAST, WindowsMessages.WM_FONTCHANGE, IntPtr.Zero, IntPtr.Zero);

            this.label1.Font = new System.Drawing.Font("NI7SEG", 72F, System.Drawing.FontStyle.Bold);
            this.label1.Location = new System.Drawing.Point(12, 148);
            this.label1.Name = "label1";
            this.label1.Size = new System.Drawing.Size(787, 173);
            this.label1.Text = "1.234567890";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label1_Paren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ublic enum WindowsMessages
        {
            //Snipped for length - see the list of WM_ calls on this site.
            WM_NULL=0x0000,
            WM_CREATE=0x0001,
            WM_DESTROY=0x0002,
            WM_MOVE=0x0003,
            WM_SIZE=0x0005,
            WM_ACTIVATE=0x0006,
            WM_SETFOCUS=0x0007,
            WM_KILLFOCUS=0x0008,
            WM_ENABLE=0x000A,
            WM_SETREDRAW=0x000B,
            WM_SETTEXT=0x000C,
            WM_GETTEXT=0x000D,
            WM_GETTEXTLENGTH=0x000E,
            WM_PAINT=0x000F,
            WM_CLOSE=0x0010,
            WM_QUERYENDSESSION=0x0011,
            WM_QUIT=0x0012,
            WM_QUERYOPEN=0x0013,
            WM_ERASEBKGND=0x0014,
            WM_SYSCOLORCHANGE=0x0015,
            WM_ENDSESSION=0x0016,
            WM_SYSTEMERROR=0x0017,
            WM_SHOWWINDOW=0x0018,
            WM_ACTIVATEAPP=0x001C,
            WM_FONTCHANGE=0x001D,
            WM_TIMECHANGE=0x001E,
            WM_CANCELMODE=0x001F,
            WM_SETCURSOR=0x0020,
            WM_MOUSEACTIVATE=0x0021,
            WM_CHILDACTIVATE=0x0022,
            WM_QUEUESYNC=0x0023,
            WM_GETMINMAXINFO=0x0024,
            WM_PAINTICON=0x0026,
            WM_ICONERASEBKGND=0x0027,
            WM_NEXTDLGCTL=0x0028,
            WM_SPOOLERSTATUS=0x002A,
            WM_DRAWITEM=0x002B,
            WM_MEASUREITEM=0x002C,
            WM_DELETEITEM=0x002D,
            WM_VKEYTOITEM=0x002E,
            WM_CHARTOITEM=0x002F,
            WM_SETFONT=0x0030,
            WM_GETFONT=0x0031,
            WM_SETHOTKEY=0x0032,
            WM_GETHOTKEY=0x0033,
            WM_QUERYDRAGICON=0x0037,
            WM_COMPAREITEM=0x0039,
            WM_GETOBJECT=0x003D,
            WM_COMPACTING=0x0041,
            WM_WINDOWPOSCHANGING=0x0046,
            WM_WINDOWPOSCHANGED=0x0047,
            WM_POWER=0x0048,
            WM_COPYDATA=0x004A,
            WM_CANCELJOURNAL=0x004B,
            WM_NOTIFY=0x004E,
            WM_INPUTLANGCHANGEREQUEST=0x0050,
            WM_INPUTLANGCHANGE=0x0051,
            WM_TCARD=0x0052,
            WM_HELP=0x0053,
            WM_USERCHANGED=0x0054,
            WM_NOTIFYFORMAT=0x0055,
            WM_CONTEXTMENU=0x007B,
            WM_STYLECHANGING=0x007C,
            WM_STYLECHANGED=0x007D,
            WM_DISPLAYCHANGE=0x007E,
            WM_GETICON=0x007F,
            WM_SETICON=0x0080,
            WM_NCCREATE=0x0081,
            WM_NCDESTROY=0x0082,
            WM_NCCALCSIZE=0x0083,
            WM_NCHITTEST=0x0084,//移动鼠标,按住或释放鼠标时发生
            WM_NCPAINT=0x0085,
            WM_NCACTIVATE=0x0086,
            WM_GETDLGCODE=0x0087,
            WM_NCMOUSEMOVE=0x00A0,
            WM_NCLBUTTONDOWN=0x00A1,
            WM_NCLBUTTONUP=0x00A2,
            WM_NCLBUTTONDBLCLK=0x00A3,
            WM_NCRBUTTONDOWN=0x00A4,
            WM_NCRBUTTONUP=0x00A5,
            WM_NCRBUTTONDBLCLK=0x00A6,
            WM_NCMBUTTONDOWN=0x00A7,
            WM_NCMBUTTONUP=0x00A8,
            WM_NCMBUTTONDBLCLK=0x00A9,
            WM_KEYFIRST=0x0100,
            WM_KEYDOWN=0x0100,
            WM_KEYUP=0x0101,
            WM_CHAR=0x0102,
            WM_DEADCHAR=0x0103,
            WM_SYSKEYDOWN=0x0104,
            WM_SYSKEYUP=0x0105,
            WM_SYSCHAR=0x0106,
            WM_SYSDEADCHAR=0x0107,
            WM_KEYLAST=0x0108,
            WM_INITDIALOG=0x0110,
            WM_COMMAND=0x0111,
            WM_SYSCOMMAND=0x0112,
            WM_TIMER=0x0113,//发生了定时器事件
            WM_HSCROLL=0x0114,
            WM_VSCROLL=0x0115,
            WM_INITMENU=0x0116,
            WM_INITMENUPOPUP=0x0117,
        }

    }
}

网友:
            IntPtr hfnew = CreateFont(0, 0, 0, 0, 0, 0, 0, 0, 1, 5, 0, 0, 0, "NI7SEG(TrueType)");

            IntPtr Hdc = GetDC(IntPtr.Zero);
            SelectObject(Hdc, hfnew);
            this.label1.Font = System.Drawing.Font.FromHdc(hfnew);//这里说我用的字体不是truetype的,可我的字体文件中明明写的是truetype,是不是那里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