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
 printf("Please input the pack:\n");
sscanf(buf,"%s",stdin);
printf("You input:%s\n",buf);
UnPack(buf,sizeof(buf));

------------------------------------
界面输入时,我输入1,
结果屏幕没有变化,后面的“you input ”也不显示 ,好像卡死的一样
我用scanf("%s",buf);结果也是一样的!

麻烦哪位好人帮我看下,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buf怎么定义的?

网友:
sscanf与scanf类似,都是用于输入的,只是后者以键盘(stdin)为输入源,前者以固定字符串为输入源。
LZ的本意是从键盘输入到BUF,但这样用sscanf是错误的,换做scanf是可以的,vxworks下测试通过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char buf[20];
    scanf("%s",buf);
    printf("You input:%s\n",buf);
}
----------------------
-> test
You input:1
value = 0 = 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