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直接比较汉字

楼主(2009-05-20):
怎样直接比较汉字
在32位ARM平台上,如何简便的比较两串汉字。。。
是不是非要转成UNICODE,然后再逐个字节比较,用strcmp()?????
平台
汉字
如何

网友A:
编码统一就可以比较

网友B:
如果两者使用同样的编码(UNICODE,rtf8等等),那么直接比较即可。如果不是,首先就要判断及转换成一致。

网友C:
只类型一样就能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