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USB设备的其中一个pipe进行读写操作?谢谢!(VB)

楼主:
我需要与蓝牙设备通信,通过SetupDiGetClassDevs (Guid由注册表找到),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函数查找到DevicePath。但是createfile失败。
我需要对这个设备的其中一个pipe读写。在Path后加上“\PIPE2”后createfile,还是失败了。

DeviceInfoSet = SetupDiGetClassDevs _
    (HidGuid, _
    vbNullString, _
    0, _
    (DIGCF_PRESENT Or DIGCF_DEVICEINTERFACE))

'******************************************************************************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On return, MyDeviceInterfaceData contains the handle to a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structure for a detected device.
'Requires:
'the DeviceInfoSet returned in SetupDiGetClassDevs.
'the HidGuid returned in GetHidGuid.
'An index to specify a device.
'******************************************************************************
'Begin with 0 and increment until no more devices are detected.
MemberIndex = 0

'遍历查找
Do
    'The cbSize element of the MyDeviceInterfaceData structure must be set to
    'the structure's size in bytes. The size is 28 bytes.
    MyDeviceInterfaceData.cbSize = LenB(MyDeviceInterfaceData)
    Result =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_
        (DeviceInfoSet, _
        0, _
        HidGuid, _
        MemberIndex, _
        MyDeviceInterfaceData)

    '如果是最后一个设备则会返回0,设置LastDevice标志为True
    If Result = 0 Then LastDevice = True

    '如果有设备,则检查是否我们USB接收器
    If Result <> 0 Then

        '******************************************************************************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Returns: an 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 structure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a device.
        'To retrieve the information, call this function twice. ---需要调用两次----
        'The first time returns the size of the structure in Needed.
        'The second time returns a pointer to the data in DeviceInfoSet.
        'Requires:
        'A DeviceInfoSet returned by SetupDiGetClassDevs and
        'an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structure returned by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
        MyDeviceInfoData.cbSize = Len(MyDeviceInfoData)
        Result =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_
           (DeviceInfoSet, _
           MyDeviceInterfaceData, _
           0, _
           0, _
           Needed, _
           0)
        DetailData = Needed

        'Store the structure's size.
        MyDeviceInterfaceDetailData.cbSize = _
            Len(MyDeviceInterfaceDetailData)

        'Use a byte array to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MyDeviceInterfaceDetailData structure
        ReDim DetailDataBuffer(Needed)
        'Store cbSize in the first four bytes of the array.
        Call RtlMoveMemory _
            (DetailDataBuffer(0), _
            MyDeviceInterfaceDetailData, _
            4)

        'Call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again.
        'This time, pass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element of DetailDataBuffer
        'and the returned required buffer size in DetailData.
        Result =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_
           (DeviceInfoSet, _
           MyDeviceInterfaceData, _
           VarPtr(DetailDataBuffer(0)), _
           DetailData, _
           Needed, _
           0)

        'Convert the byte array to a string.
        DevicePathName = CStr(DetailDataBuffer())
        'Convert to Unicode.
        DevicePathName = StrConv(DevicePathName, vbUnicode)
        'Strip cbSize (4 bytes) from the beginning.
        DevicePathName = Right$(DevicePathName, Len(DevicePathName) - 4)
        DevicePathName = Left$(DevicePathName, Len(DevicePathName) - 2) + "\PIPE02"

        '******************************************************************************
        'CreateFile
        'Returns: a handle that enables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he device. return -1 if fail
        'Requires:
        'The DevicePathName returned by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
        HIDHandle = CreateFile _
            (DevicePathName, _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_
            (FILE_SHARE_READ Or FILE_SHARE_WRITE), _
            Security, _
            OPEN_EXISTING, _
            0&, _
            0)

        'Now we can find out if it's the device we're looking for.
        '******************************************************************************
        'HidD_GetAttributes
        'Requests information from the device.
        'Requires: The handle returned by CreateFile.
        'Returns: an HIDD_ATTRIBUTES structure containing
        'the Vendor ID, Product ID, and Product Version Number.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if the detected device
        'is the one we're looking for.
        '******************************************************************************

    End If

    'Keep looking until we find the device or there are no more left to examine.
    MemberIndex = MemberIndex + 1
Loop Until (LastDevice = True) Or (DeviceFound = True)

网友:
参考ddk里面的src\wdm\usb\usbview例子

建议用vc封装一个usb操作动态库接口,然后由vb调用

网友:
好的,能否说一下大概思路?
是否将usbview源码拿出相关部分做个dll?
通过这个dll就可以直接对pipe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