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中的listview不显示列??

楼主:
我用listvie显示xml文件中的信息,结果发现listview中的列根本就不显示,不管是在设计器里面添加列还是用代码添加,结果都是不显示,代码如下:
//刷新数据
        private void GetData()
        {
            string 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ManifestModule.FullyQualifiedName);
            string xmlFileName = path + "\\persons.xml";
            lv.View = View.Details;
            lv.FullRowSelect = true;
            lv.Columns.Clear();
            lv.Columns.Add(columnHeader1);
            lv.Columns.Add(columnHeader2);
            lv.Columns.Add(columnHeader3);

            XmlDocument doc = new XmlDocument();
            doc.Load(xmlFileName);
            XmlNode root = doc.DocumentElement;
            lv.BeginUpdate();
            lv.Clear();
            foreach (XmlNode personNode in root.ChildNodes)
            {
                ListViewItem item = new ListViewItem(personNode.Attributes["id"].Value);
                item.SubItems.Add(personNode.ChildNodes[0].InnerText);
                item.SubItems.Add(personNode.ChildNodes[1].InnerText);
                item.SubItems.Add(personNode.ChildNodes[2].InnerText);
                lv.Items.Add(item);
            }
            lv.EndUpdate();
        }
请问这是为何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知道的朋友给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