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路由器固件修改

楼主:
公司购买了无线网桥做集成,打算更换固件LOGO图片,有没有啥办法呢?

忘各位高手指点几分

网友:
1 刷
2 找一个大小一致的 填充原先的log存储区

网友:
批量大了 制造这个的公司应该支持定制的。

网友:
原来路由器固件修改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网上有开源版本的,自己刷个机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