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任务调用taskLock()能否从if分支中提取出来

楼主:
如题,在VxWorks下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用下面第一段的写法,而且uC/OS-II源码里也喜欢第一段的风格
而我觉得第二段的写法更简洁,只是锁任务的时间多了一个判断语句的执行时间
如果在源文件中用第二段代码将第一段替代,应该是等价的吧。。。。
哪位达人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第一段/////////////////////////

    if (dwEnable)
    {
        taskLock();
        Fpga_Write_Reg(FPGA_TS_WITH_CPU, 0xffff, dwBit);
        Fpga_Write_Reg(FPGA_CBUS_ENABLE, 0xffff, dwBit);
        taskUnlock();
    }
    else
    {
        taskLock();
        Fpga_Write_Reg(FPGA_TS_WITH_CPU, 0x0000, dwBit);
        Fpga_Write_Reg(FPGA_CBUS_ENABLE, 0x0000, dwBit);
        taskUnlock();
    }

////////////////////第二段/////////////////////////

    taskLock();
    if (dwEnable)
    {
        Fpga_Write_Reg(FPGA_TS_WITH_CPU, 0xffff, dwBit);
        Fpga_Write_Reg(FPGA_CBUS_ENABLE, 0xffff, dwBit);
    }
    else
    {
        Fpga_Write_Reg(FPGA_TS_WITH_CPU, 0x0000, dwBit);
        Fpga_Write_Reg(FPGA_CBUS_ENABLE, 0x0000, dwBit);
    }
    taskUnlock();
/////////////////////////////////////////////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常说的 时间和空间的考虑?
两种写法都有自己的优势。

网友:
建议使用第二种吧,没有必要把代码写得那么复杂(只是锁任务,vxworks主动调度一次还需要10个ms呢,你说是吧),虽然理论上不相同,但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等效的。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可能跟习惯有点关系吧。

网友:
觉得第一段更符合我个人的风格
逻辑上跟清楚一点
假如条件满足 就做一件事
否则 就做另一件事

而事实上很多情况下 Task的锁和解锁刚好是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

网友:
我也习惯第一种方式

网友:
第一种方式更好
理由有2:
1,if(dwEnable)是一个表达式的计算,如果计算过程(可能是一个函数调用)不需要锁任务,
那么就不必那么早加锁;
2,if 和 else 的分支可能不是都需要进行加锁,可能只有1个需要加。

另外,从实时性上来考虑,也是第一个更好。

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是常说的 时间和空间的考虑?
两种写法都有自己的优势。

摩尔定律还是起作用的
在不久以前 硬件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牛叉 所以在taskLock()、intLock()等有可能影响系统调度性能的函数使用上尽量的要耗时间短 现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不用考虑得那么仔细了 但是不少代码风格一直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