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改变WINCE的时区?

楼主:
如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有人说   在Windows Mobile里面,“常住城市”和“访问城市”的时区
通过在Platform.reg里面加以下键值,可以将默认的“访问城市”的时区设成“GMT+8 北京”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Clock]
"AppInfo"=hex:01,00,00,00,31,00,00,00,D2,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1,00,\
  00,D2,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改变方法有两种,如下:
Modifying the time zone using the registry
Windows CE reads time zon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gistry when it boots. You can modify the time zone registry entr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odifying the time zone using the registry, see Time Zone Registry Settings.

Modifying the time zone using the Windows CE API
To modify the time zone while the device is running, use SetTimeZoneInformation.
注册表的例子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Time Zones]
        "Default"="China Standard Time"

网友:
wince的时区都存在注册表中,以下是修改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程序修改:
1.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查看你本机的时区信息:
GetTimeZoneInformation(&timeZone); A机器

SetTimeZoneInformation(&timeZone))B机器
RegFlushKey( HKEY_LOCAL_MACHINE);   // save time zone to register
用这两个函数改变来实现同步
2.修改这里改变其缺省值:wince6
设定缺省的固定时区,使开机的时候按照自己的设定来显示当前的时区,比如我要显示
"China Standard Time"
目前发现这个文件修改主要在这个目录下: (wince6)
\WINCE600\PUBLIC\WCESHELLFE\OAK\FILES\INTLTRNS\0409
#define LOC_DEFAULT_TIMEZONE        "Pacific Standard Time"

直接把这个修改成:
#define LOC_DEFAULT_TIMEZONE        "China Standard Time"

那么在编译好的common.reg中将用正确的LOC_DEFAULT_TIMEZONE也即你设定的

网友:
BOOL SetTimeZoneInformation(
  const TIME_ZONE_INFORMATION* lpTimeZoneInformatio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 在Windows Mobile里面,“常住城市”和“访问城市”的时区
通过在Platform.reg里面加以下键值,可以将默认的“访问城市”的时区设成“GMT+8 北京”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Clock]
"AppInfo"=hex:01,00,00,00,31,00,00,00,D2,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1,00,\
? 00,D2,00,00,00,00,00,00,00,00,00,00,00

后面的那些信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