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aitForSingleObject的问题,求教!

楼主:
困扰了整整一天的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各位大大,小弟新人,今天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个了,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驱动程序中明明已经调用了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为什么在应用程序中还是等不到信号??

----------------------------------应用程序中--------------------------------------
OVERLAPPED DeviceIoOverlapped;
.........
DeviceIoOverlapped.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

DriverHandle = CreateFile("\\\\.\\wall",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0);
........

if (!DeviceIoControl(DriverHandle,
                     (DWORD)IOCTL_OSR_SETSHAREMEM,
                     0,
                     0,
                     &ShareBuffer,
                     sizeof(ShareBuffer),
                     &index,
                     &DeviceIoOverlapped) )
{

if(WaitForSingleObject(DeviceIoOverlapped.hEvent,10000)==WAIT_TIMEOUT){
             printf("time out\n"); //为什么总返回time out??
}else{
             printf("success....!!\n");
}
..............
----------------------------------应用程序中--------------------------------------

网友:
DriverHandle = CreateFile("\\\\.\\wall",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0)
看看这个里面的参数是否都对的,我之前也碰到过,

网友:
只用过创建同名事件的方式,楼主的这个方法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