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

楼主:
有做arm方面的吗,我们公司刚用ARM,公司做了一块板子,用到了AT91RM9200,这款芯片片内没有flash,我们外扩了个三个flash,现在ulink能识别到内核,但程序下不进去,各位有什么建议的话麻烦说一下,谢谢。
我没有可用分了,请原谅。

网友A:
"我们外扩了个三个flash",要3个吗,一个应该就够了,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外扩了个三个flash",要3个吗,一个应该就够了,硬件有问题吧?

同问,三个?

网友:
~~问题说得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