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的otg怎么配置成host使用?

楼主(2009-12-04):
6410的otg怎么配置成host使用?
6410的otg怎么配置成host使用?
配置

网友A:
DATASHEET上没有说明吗?

网友B:
查了手册我只找到两个地方, host的电路是参考三星的,XotgDRV_VBUS没输出高,host电源脚为低
To enable Serial Interface 1 and use 2 ports of Host 1.1, set the OPHYCLK.serial_mode register bit to 1.
In Host Mode
RXFSIZ[15:0] = OTG_RX_DFIFO_DEPTH
NPTXFSIZ[15:0] = OTG_RX_DFIFO_DEPTH
NPTXFSIZ[31:16] = OTG_TX_NPERIO_DFIFO_DE
HPTXFSIZ[15:0] = RX_DFIFO_DEPTH + TX_NPER
HPTXFSIZ[31:16] = TX_PERIOD_DFIFO_DEPTH

网友C:
按手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