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获得鼠标位置参数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用哪个函数可以获得鼠标的坐标位置值呢?

最好可以给个简明的实例,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你在msdn里查一下GetMessagePos()和GetCursorPos(),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获取鼠标位置,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使用。

网友:
记录鼠标最后一次移动的值

网友:
处理鼠标消息 WM_MOUSEMO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CursorPos()

是了

网友:
The GetCursorPos function retrieves the cursor's position, in screen coordinates.

Syntax

BOOL GetCursorPos(          LPPOINT lpPoint
);
Parameters

lpPoint
[out] Pointer to a POINT structure that receives the screen coordinates of the cursor.
Return Value

If the function succeeds, the return value is nonzero.

If the function fails, the return value is zero. To get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