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串口数据

楼主(2010-04-14):
GPS串口数据
我在eVC和VB2005(智能设备)下各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用PC通过串口向开发板传数据,我写的通信程序可以正常接收到,但是为什么GPS通过串口输出的数据,我用eVC和VB2005(智能设备)分别写的两个程序都接收不到?
(GPS传出的数据送到PC上可以正常接收,用的是RS232C的电平,这里没有问题,串口线和接口用万用表测过,也是好的)
数据
设备
程序
接口
开发

网友A:
波特率 不对?

网友B:
baud rate是9600或者4800.我做过这个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楼主查一下串口的线序对不对,主要确认RXD和TXD是否接错了。

网友D:
波特率没问题,4800。现在就是不知道线序有没有错。但是GPS用USB转串口线接到电脑上没问题,电脑用USB转串口线接开发板也没问题。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F:
果然是线序的问题。买的串口线线序有问题,今天剪断了自己重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