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接口模拟成SPI驱动开发

楼主:
SPI驱动是将GPIO接口模拟成SPI?驱动应该怎么写,是不是和写GPIO驱动一样?

网友:
SPI口需要时钟,这个要考虑下怎么实现

网友:
遵照spi的时序来控制gpio就ok了,与gpio驱动的差别是需要研究一下spi协议

网友:
SPI的MISO 与MOSI、CS都很好模拟;
关键是时钟SCK的模拟,即MISO和MISO传输数据时,高低电平的脉冲宽度,
在要求不是很严格时,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延时;

如果需要非常准确的SCK,一般用定时器。

网友A:
Q1 SPI驱动是将GPIO接口模拟成SPI?
一般的主芯片都有专门的控制器的. 除非资源不够才会考虑使用IO口模拟SPI时序实现.
Q2 驱动应该怎么写,是不是和写GPIO驱动一样?
如果是使用IO口模拟SPI时序, 你需要使用3个IO, 按照SPI协议来实现.
如果是直接使用片上的SPI接口, 配置下GPIO, 然后操作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你可以参考厂商提供的BSP

网友:
学习一下,这是个学习驱动的好办法,应该要采用定时产生一个时钟,我也想做一个,但是在中断学习中卡住了。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模拟用来向外发数据的话,是不需要中断的,CLK也好模拟,和模拟IIC总线类似的,只不过多了一个CS而已

网友:
我弄单向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呵呵。

网友B:
我使用的是ep9315的cpu ,芯片上带有spi控制器,只是引脚没有引出来,只有gpio引出来,而且没有被占用。所以只有使用GPIO口了。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不用啥协议手册,看你的芯片的时序图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 SPI驱动是将GPIO接口模拟成SPI?
一般的主芯片都有专门的控制器的. 除非资源不够才会考虑使用IO口模拟SPI时序实现.
Q2 驱动应该怎么写,是不是和写GPIO驱动一样?
如果是使用IO口模拟SPI时序, 你需要使用3个IO, 按照SPI协议来实现.
如果是直接使用片上的SPI接口, 配置下GPIO, 然后操作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你可以参考厂商提供的BSP

Q2我使用的是ep9315的cpu ,芯片上带有spi控制器,只是引脚没有引出来,只有gpio引出来,而且没有被占用。所以只有使用GPIO口了。怎样使用SPI接口配置GPIO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这个只需要看你需要通信的那个器件的时序图,按照那个器件的时序要求来控制你的各GPIO引脚状态就行了,注意一下SCK的精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这个只需要看你需要通信的那个器件的时序图,按照那个器件的时序要求来控制你的各GPIO引脚状态就行了,注意一下SCK的精准度。

GPIO接口主要是和FPGA进行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这个只需要看你需要通信的那个器件的时序图,按照那个器件的时序要求来控制你的各GPIO引脚状态就行了,注意一下SCK的精准度。

GPIO接口主要是和FPGA进行通信。

找负责FPGA的同事要时序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这个只需要看你需要通信的那个器件的时序图,按照那个器件的时序要求来控制你的各GPIO引脚状态就行了,注意一下SCK的精准度。

GPIO接口主要是和FPGA进行通信。

找负责FPGA的同事要时序图啊..

我们时序已经定义好,就差我这边驱动,不知道自己怎么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有SPI协议的中文手册呀?

这个只需要看你需要通信的那个器件的时序图,按照那个器件的时序要求来控制你的各GPIO引脚状态就行了,注意一下SCK的精准度。

GPIO接口主要是和FPGA进行通信。

找负责FPGA的同事要时序图啊..

我们时序已经定义好,就差我这边驱动,不知道自己怎么开始?

如果时序要求很严格, 就需要使用定时器.
如果不严格, 只是通过时钟同步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直接用函数软件延时即可.

网友:
根据 SPI的时序进行配置 GPIO口 网上有SPI的协议  搜下就能找到的
只要你弄清楚了 SPI的协议  再写个流驱动就不是问题 不过用GPIO模拟的SPI 速度不快

网友:
   脉冲 主机sbuff 从机sbuff sdi sdo
  0   10101010 01010101    0 0
  1上 0101010x 1010101x    0 1
  1下 01010100 10101011    0 1
  2上 1010100x 0101011x    1 0
  2下 10101001 01010110    1 0
  3上 0101001x 1010110x    0 1
  3下 01010010 10101101    0 1
  4上 1010010x 0101101x    1 0
  4下 10100101 01011010    1 0
  5上 0100101x 1011010x    0 1
  5下 01001010 10110101    0 1
  6上 1001010x 0110101x    1 0
  6下 10010101 01101010    1 0
  7上 0010101x 1101010x    0 1
  7下 00101010 11010101    0 1
  8上 0101010x 1010101x    1 0
  8下 01010101 10101010    1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ep9315的cpu ,芯片上带有spi控制器,只是引脚没有引出来,只有gpio引出来,而且没有被占用。所以只有使用GPIO口了。

网上SPI的例子还有驱动编程书上的例子都多的泛滥了,找个修修补补,完善一下就是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