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WinCe内核,platform builder5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在我的台式机上能编译通过的WinCe内核,却把他转移到我的笔记本上的platform builder5编译却死机了
我笔记本上的信息:
系统:vista
CPU:core2 T5670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5 和vista不兼容吧

网友:
应该是vista问题,你看一下PB的安装说明,似乎不支持vista,另外,你可以把PB的快捷方式运行的兼容模式改为XP,试试看

网友A:
1. vista和pb5不兼容
2. 楼主你起码也得说说怎么死的吧!我就碰到过金山毒霸和第三方无线网卡驱动冲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vista和pb5不兼容
2. 楼主你起码也得说说怎么死的吧!我就碰到过金山毒霸和第三方无线网卡驱动冲突的问题。

在我点击Sysgen之后就死了,我试试

网友:
你试着在笔记本上重新建一个PB的工程编译看还死不? 死的话可能是PB5与vista不兼容,也可能是PB5本身安装出了问题

网友:
对,编译PB时还是用xp好点.

网友:
编译PB时还是用xp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