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sdk安装不上

楼主(2009-10-22):
vs2005 sdk安装不上
装了sdk,结果平台选择中没看到这个sdk.
这个sdk没问题,别的机上OK。
sdk
安装

网友A:
XP 还是vista?

网友B:
xp sp2, vs2005 sp1

网友C:
可能是SDK的问题
请问LZ,你的SDK是怎么生成的?CE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D:
把OK的别的机子的WCE.VCPlatform.config文件拷过来就OK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应该是配置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