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也有可能是PB安装文件的问题。换一个PB安装文件看还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那就要换操作系统了。

网友A:
Platform Builder软件无论是5.0还是6.0,安装时间都非常长,我想了解一下你说的不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停留在registering platform manager components的时间至少是2个小时,而且之前我装上过这个PB,我的操作系统也是之前用的那个,都没有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 Builder软件无论是5.0还是6.0,安装时间都非常长,我想了解一下你说的不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要有足够的耐心,等。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轻易取消,特别是不要强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