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卸载NK里的驱动,然后装上修改过的驱动

楼主:
可不可以卸载NK里的驱动,然后装上修改过的驱动

原来生成的nk里已经包含了一个驱动,我想在系统跑起来后卸了它,然后再加载同一个驱动(做了小修改)?

是个流驱动,只知道这个驱动的动态连接库的名字.

要如何做.

现有的例子都是卸载自己先前加载的驱动(有一个句柄).

网友:
可以,但要在PB里进行修改,在注册表里修改DLL的位置。然后重新全部编译。

网友:
用驱动调试助手

网友:
谢谢.
不过说的,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是要把,一个nk自己加载的流驱动,用应用程序把它卸载掉,然后再用你说的调试助手加载驱动的方法加进去.

网友A:
直接在PB里去掉这个驱动不就完了,为什么非要起来了再卸掉

网友:
如果实现了ROM文件系统应该是可以的,另外你可以考虑在注册表中改下新驱动DLL的加载路径(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把新驱动的DLL名字改一下,这样只要支持HIVE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B里去掉这个驱动不就完了,为什么非要起来了再卸掉

不为什么,就想这样做,看有没办法.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很麻烦,这基本上就是黑客级的工作了。

网友:
很简单,如果想不用别人的工具,可以参照下面的代码
===============================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EM]

"Dll"="MyMemoryDrv.dll"

"Prefix"="MEM"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FriendlyName"="MEM driver"

*/

#define MEM_DRV_NAME             L"MEM1:"

bool  LoadMemDrv(void)

{

     BOOL bRetVal = false;

     // Step1: modify the registry

     class CReg MemDrvReg;

     bRetVal = MemDrvReg.Create(HKEY_LOCAL_MACHINE, MEM_DRV_PATH);

     bRetVal= MemDrvReg.SetSZ(L"Dll", L"MyMemoryDrv.dll");//, sizeof(L"MyMemoryDrv.dll")/sizeof(TCHAR));

     MemDrvReg.SetSZ(L"Prefix", L"MEM");//, sizeof(L"MEM")/sizeof(TCHAR));

     MemDrvReg.SetDW(L"Order", 0);

     MemDrvReg.SetDW(L"Index", 1);

     MemDrvReg.SetDW(L"Index", 1);

     MemDrvReg.SetSZ(L"FriendlyName", L"MEM driver");//, sizeof(L"MEM driver")/sizeof(TCHAR));

     // Step2: load driver unsing device manager

     hActiveMemDrv = INVALID_HANDLE_VALUE;

     hActiveMemDrv = ActivateDevice(MEM_DRV_PATH, 0);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ActiveMemDrv)

     {

         LogMessage(L"[ERR]Load driver %s failed", MEM_DRV_FULL_PATH);

         goto EXIT;

     }

     // Step3: Open stream driver

     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hFile = CreateFile(MEM_DRV_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File)

     {

         LogMessage(L"[ERR] Open stream driver %s failed. Error code 0x%8x", MEM_DRV_NAME, GetLastError());

         goto EXIT;

     }

     bIsDrvLoad = true;

     bRetVal = TRUE;

EXIT:

     return (bRetVal == TRUE);

}
或者http://blog.eeworld.net/guopeixin/archive/2009/12/01/4917210.aspx

网友B:
楼上的好像只完成了新驱动的加载吧,

那老驱动的卸载你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C:
你用过驱动调试助手没有?里面为关于驱动卸载与激活呀。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你可以把旧驱动卸载掉呀,然后你再把修必过的驱动复制掉windows目录下,再用调试助手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激活该驱动就是了

网友D:
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获得句柄,然后DeactivateDevice()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驱动调试助手没有?里面为关于驱动卸载与激活呀。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你可以把旧驱动卸载掉呀,然后你再把修必过的驱动复制掉windows目录下,再用调试助手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激活该驱动就是了

你对驱动调试助手挺熟悉的啊,^_^,楼主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先试试看。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这个只是调试的一种手段,如果需要每次开机时做这个事情,可以参考AAa_tnT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驱动调试助手没有?里面为关于驱动卸载与激活呀。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你可以把旧驱动卸载掉呀,然后你再把修必过的驱动复制掉windows目录下,再用调试助手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激活该驱动就是了

你对驱动调试助手挺熟悉的啊,^_^,楼主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先试试看。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这个只是调试的一种手段,如果需要每次开机时做这个事情,可以参考AAa_tnT的方法。

哈哈,驱动调试助手的“创造者”都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驱动调试助手没有?里面为关于驱动卸载与激活呀。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你可以把旧驱动卸载掉呀,然后你再把修必过的驱动复制掉windows目录下,再用调试助手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激活该驱动就是了

用它的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要自己写代码

先看看AAa_tnT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好像只完成了新驱动的加载吧,

那老驱动的卸载你是如何做的呢?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看lz的意思,是指流驱动
老的驱动可以通过代码查询active下的handle,然后调用DeactivateDevice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的驱动可以通过代码查询active下的handle,然后调用DeactivateDevice即可

这个是不是要遍历active注册表啊?

现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获得句柄,然后DeactivateDevice()卸载
我写了一个程序,只做找到驱动并卸载,然后将新的驱动从flash里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最后激活这个驱动。试过多次,没有失败的。

---------------------------
但是我把这个代码拷贝到我的应用程序里(程序会用到这个驱动),在instance里开头就去做这些事(在打开流驱动前做)。可是FindFirstDevice()返回的都是失败。代码都是一样的,编译也没报错或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驱动调试助手没有?里面为关于驱动卸载与激活呀。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你可以把旧驱动卸载掉呀,然后你再把修必过的驱动复制掉windows目录下,再用调试助手在相应注册表路径下激活该驱动就是了
引用 网友D:
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获得句柄,然后DeactivateDevice()卸载
学习,学习…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