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控制多个继电器的延时触发?

楼主(2010-03-13):
如何精确控制多个继电器的延时触发?
我现在需要工控机(IPC)控制30个继电器并行工作,要求延时精度在1毫秒,
windows够精度的方法都太耗资源,不能同时开30个,只好想办法硬件解决……
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现成的继电器输出板卡可以选?
另外单片机最多有内置多少个定时器的?或者只能外部扩展一堆计数器?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请多多指教,谢谢
继电器
延时
工控机
如何
资源

网友A:
用PLC 做应该可以。
另外需要处理器做,可以考虑采用小型FPGA或者CPLD

网友B: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不需要定义或使用30个定时器,一个就够了。
使用一个定时器,定时间隔1ms,也就是每隔1ms判断一下30个继电器当前应该处于何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倒是觉得用工控机还是PLC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编程方式,如果你采用IPC,那么应该需要采用板卡,那么你打开30个继电器,也就是写30个DO,研华的DO板卡一般都是一个字一个结构,也就是16个通道,那么两条语句就能打开30个继电器了,所以能不能实现你的延迟1ms的要求,就看板卡的型号了。
至于PLC,道理一样。

网友D:
一毫秒对于通常的单片机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扫完30个继电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估算一下:
单片机一般都M级的速度,如果是并口也就几个微秒,如果串口30位,也就4个字节左右百几微秒应该可以完成
另外115,200的波特率的话,通信完成10个字节也在几十微秒
1MS是够的。。。
关键是看具体的应用模式了

网友E:
用单片机,足够了。睡醒了再做都可以的。

网友F:
单片机,足够。
要是不能解决,可以帮忙。

网友G:
谢谢大家~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