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或者 while循环的用于定时的疑问!

楼主:
假设我要在驱动中延时0.1MS用于控制硬件,又不想动用定时器。在单片机中的做法,写个for 或者 while循环堵在那里,什么
也不做。昨天我试着在驱动里面也这么做发现没有起到延时作用,貌似这种代码一点时间也没有耗,直接跳过了,这是怎么回事?
代码如下:
v_pIOPregs->rGPFDAT |=(0x1<< 7);//for test
  for(i=0;i<40;i++)
        {for(j=0;j<1000;j++);}
v_pIOPregs->rGPFDAT &=~(0x1<< 7);//for test
  或者
v_pIOPregs->rGPFDAT |=(0x1<< 7);//for test
  DWORD delay=40000;
        while(delay!=0)
          {delay--;}
v_pIOPregs->rGPFDAT &=~(0x1<< 7);//for test
400M的系统时钟,按理有上百us的延时,通过示波器看高电平的时间中有大约0.2us。 我想会不会是WINCE的编译器太厉害,发现代码什么都没做,就自动给优化掉了。

用Sleep(1)可以延时1ms,但是时间太长了,不能接受。该怎么办好呢?

网友A:
楼主,wince是操作系统,具有多任务性。

使用这些延时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任务都在执行。

sleep用于长延时不错的

像你的要求用ARM的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400M的CPU已经很快了, 你的这循环变量都只是在寄存器里,当然非常快.
试着在把delay变量的定义前加volatile, 这样你会明显的看到延时的.

网友B:
时间太短,测试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短,测试看不出来

示波器可以看到NS级的。40000 和400M比应该是万分之一,除去流水线。因该还是100us级的。
我把参数改成8000000。结果还是一样。所以不是定时太短的问题!
我加volatil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wince是操作系统,具有多任务性。

使用这些延时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任务都在执行。

sleep用于长延时不错的

像你的要求用ARM的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了。

用定时器的地方太多,要省着用的。本来可以几个驱动共用定时器,但是刚入门,不敢这样用。怕到时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wince是操作系统,具有多任务性。

使用这些延时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任务都在执行。

sleep用于长延时不错的

像你的要求用ARM的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了。

多任务性一直没弄明白,在想操作系统总不会在你专心做某一个循环的时候把任务打断吧。时间片轮循是MS级的,我的
驱动线程三五个MS就跑完一个循环,这么短时间需要调度吗?那样的话,我回头加一些进程同步的机制。

网友:
我觉得还是定时器为好。

因为ARM9有cache和MMU等特殊硬件,会造成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具有不可预测性。
清理cache和不清理cache的执行时间有较大差别的。所以要精确定时还是不要用这些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定时器为好。

因为ARM9有cache和MMU等特殊硬件,会造成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具有不可预测性。
清理cache和不清理cache的执行时间有较大差别的。所以要精确定时还是不要用这些为好。

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回头我根据功能情况再权衡一下!

网友:
感觉被我言中。在代码里面加了条读I/O 口的指令(这种指令无论如何他是不能优化掉的,因为它不知道结果)。定时效果出来了,有大约5MS。不怎么准,所以设定好参数后用示波器看看,不行再调。代码如下:
v_pIOPregs->rGPFDAT |=(0x1 < < 7);//for test
for(i=0;i<40000;i++)
                {
                  m=v_pIOPregs->rGPFDAT;
                }
v_pIOPregs->rGPFDAT &=~(0x1 < < 7);//for test

网友C:
你最上的代码, 你简单的定义一个变量, 并且用在循环中, 翻译成汇编代码就无非就是不断的对一个arm寄存器进行加法操作. 因为优化后不会在循环中每次都去Ram中取这个变量的,这样的话, 执行速度就相当的快了.

而你的v_pIOPregs, 肯定会有volatile的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保证程序无论在哪里对它的访问时,都会重新从它的地址取值.注意,IO访问周期才长!

记得以前我也发过:
void static Delay(int cnt)
{
    volatile int i;
    for(;cnt>0;cnt--)
               for(i=0;i<133;i++);
}
这样的一次delay是110多个us, arm9, 400MHZCPU, RAM为HCLK(133MHZ). 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static Delay(int cnt)
{
    volatile int i;
    for(;cnt>0;cnt--)
      for(i=0;i <133;i++);
}

哈哈,加个volatile 强迫刷新/清除 cache,这样就会使速度降下来。

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上的代码, 你简单的定义一个变量, 并且用在循环中, 翻译成汇编代码就无非就是不断的对一个arm寄存器进行加法操作. 因为优化后不会在循环中每次都去Ram中取这个变量的,这样的话, 执行速度就相当的快了.

而你的v_pIOPregs, 肯定会有volatile的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保证程序无论在哪里对它的访问时,都会重新从它的地址取值.注意,IO访问周期才长!

记得以前我也发过:
void static Delay(int cnt)
{
    volatile int …

恩,我试试!

网友:
试验证明,eagle1597说的是对的。网上查了一下,volatile 在C语言里面还是蛮常用的,谢谢提醒。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
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就是防编译器优化的。

网友:
因该就是这样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