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wince6.0 如何从SD卡或TF卡启动!做过的都进来踩一下!

楼主:
   最近突然想起老大说wince从SD卡或TF卡启动的问题。
公司现在的S3C6410 wince6.0开发板。
如果要从SD卡或TF卡启动的话S3C6410要修改那些参数或文件?
方便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lh806732@163.com。能讲的详细点更好!

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三星的文档

网友:
帮顶.

可能要修改 Bootloader.

网友:
我没有啊,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啊? lh806732@163.com

网友:
改改bootloader即可。

不过要无偿奉献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
那能否加我QQ聊一聊呢? 174646138

网友:
大家要积极发言嘛,我都急死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修改啊,修改什么地方

网友:
在eboot中简单配置sd控制器,能从sd中读出镜像即可。
其实对照着nand驱动,将nand的所有函数都用sd的读写来实现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你做过从SD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改bootloader即可。

不过要无偿奉献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gooogleman做过啊,谈谈有偿奉献。

网友:
硬件上修改boot选项

如果用uboot的话可能要容易一些,修改几个宏定义再稍微移植一下就行了

没做过,猜测

网友:
改改bootloader即可。

网友:
是eboot高手指点一下撒,急死我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stepldr+eboot的方式,如果是的话估计改动还有一些大。因为stepldr下面只支持了从nand拷贝eboot的代码

另外,从SD启动的话,IROM中的程序默认应该从第0个sector开始拷贝,而一般格式化后的sd卡第0个sector是分区表,因此要写一个直接读写扇区的程序

我知道的只能这样了,关注中

网友:
新的6410的BSP已经支持这样的功能,直接找你的芯片供应商要最新的BSP包。

网友:
我们的就是stepldr+eboot的方式。芯片供应商会有BSP? 还是指的是三星?
我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郁闷中。有人说网上可以下载,我问那里有下,又不说!
希望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啊!

网友:
三星的最新bsp支持,问三星要,问别人要不会给的

网友:
问三星要吗?不是说网上有下吗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Nand flash吗?

你是想做成stepldr+eboot在nand flash上,然后wince的image在SD卡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了嘛,修改下eboot,把CE 下的SD driver porting到eboot下。
然后用SD driver读取wince的image,然后开始启动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