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的SD卡怎么总是无法生成目标码呢?

楼主:
SDHC:由两个文件夹组成;SDHC 和 SDHCBase
SDHC文件内容:!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SYNCHRONIZE_DRAIN=1

!if "$(BSP_NOSD)" == "1"
SKIPBUILD=1
!endif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DEFNAME=SDHC_SC2440
DEFFILE=$(TARGETDEFNAME).def

TARGETNAME=$(TARGETDEFNAME)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DllEntry

TARGET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card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hc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bus.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C2440_SDHCBase.lib

INCLUDES=..\SDHCBase;$(_TARGETPLATROOT)\src\inc;

SOURCES = SDIOController.cpp \

编译是过了,可是总是不生成定义的目标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助大家?

网友:
有没有错误啊?!!!!

网友:
还有你有没有设置环境变量BSP_NOSD

网友:
你单独编译这一个模块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单独编这个模块也不能生成Obj文件,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加SD卡组件呢!

网友:
组件我加了,加了组件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编译这个SDHC文件夹的输出信息,也不报错,也不输出错误码
--------------------Configuration: Samsung SMDK2440A: ARMV4I_Release--------------------
Starting Build: set WINCEREL=1&&build -c
==============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C:\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SDHC\SDHC\
BUILD: [00:0000000009: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SDHC\SDHC\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17: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SDHC\SDHC\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2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25: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26: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27: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028: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29: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30:PROGC ] C/Cpp/Cxx                0             0           0
BUILD: [00:0000000031: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32: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4: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5: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36: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7:PROGC ] Oth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38:PROGC ]
BUILD: [00:0000000039:PROGC ] Total                    0             0           0
BUILD: [00:0000000040:PROGC ]
BUILD: [00:0000000041:PROGC ] 0 Warnings,  0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14 2005 13:54:39)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AT2440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里面都不去编译这个.C文件,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网友:
!if "$(BSP_NOSD)" == "1"
SKIPBUILD=1
!endif

网友:
上面这句话是为了说明什么?

网友A:
把 Clean before building 选项取消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Clean before building 选项取消就ok

是选中该选项,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我试了不应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