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CE.net的BSP包,添加永久保存文件的功能。

楼主:
有一开发板,可能activesync同步,向其中复制程序,但再上电后,就程序就没有了!求教如何用PB修改CE.net的BSP包,能让文件永久保存,象PC有磁盘一样,注:不是将程序固化到包中。而且加个文件系统,可以随时复制,删除等管理文件,并永久存储。这样的文件系统功能,CE标准包中有吗?还是要自己完成对N flash的读写管理。求指点!

网友:
你把文件保存到什么路径了?应该是存储空间在RAM里边,有没有图标像硬盘一个的文件夹?保存在那里应该就不会消失了

网友:
没有图标像硬盘的文件夹,我是07年的老板,可以是自带的CE没有加入文件管理那部分功能,只有插上U盘之类的才会出现一个硬盘,但板上是有N flash的,应该可以自己改一下BSP。加入这部分功能,但我不知从那里下手。请教!(注:卖板的公司提供不了相关的技术支持,这就是小公司的开发板的后遗证).

网友:
添加rom-only file system组件
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添加如下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Permanent"=dword:1

网友:
兄弟我是新手,能不能再详细点,如:
rom-only file system组件,在那个大类下。

怎么改注册表,是那个文件?

网友:
在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下
platform.reg

网友:
activesync同步好像是将软件复制到RAM中的吧,如果要永久保存,需要手动将文件从RAM中复制到NANDFLASH中

网友:
xunjingzhpu兄弟,能再请教一下吗?网上说的。
Catalog->Core OS->CEBASE->FileSystem and Data Store->Registry storage->
Hive-based Registry
和您说的这个
Catalog->Core OS->CEBASE->FileSystem and Data Store->File System-Interneal
->ROM-only File System
作用是一样的吗?
如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分别是做什么的。我现在看的有点晕了!求教!

网友A: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Hive-based Registry主要用于注册表的,加上它就可以保存在CE中的一些系统及应用程序设置信息。。但仅仅使用它,是不能保存文件的,掉电后,复制到CE中的应用程序依然会消失。

ROM-only File System主要是用于文件保存的。即掉电后,复制到CE中的应用程序不会消失,但仅仅使用它是不能保存一些使用了注册表的设置信息的,如:在CE中安装了一个程序,即掉电后程序本身可能没消失,但它向注册表中写入的信息却没了。

是不是两者都要加入到CE包中,再编译后,就可以配合使用,象一个PC机中的windows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Hive-based Registry主要用于注册表的,加上它就可以保存在CE中的一些系统及应用程序设置信息。。但仅仅使用它,是不能保存文件的,掉电后,复制到CE中的应用程序依然会消失。

ROM-only File System主要是用于文件保存的。即掉电后,复制到CE中的应用程序不会消失,但仅仅使用它是不能保存一些使用了注册表的设置信息的,如:在CE中安装了一个程序,……

对,如果需要实时保持注册表就需要加Hive-based Registry,如果只是要文件不消失就加ROM-only File System

网友:
谢谢兄弟,明白了!结贴给分!

网友:
学习,试试,不知这样操作之后是什么效果,是有一个U盘标志符还是其它的什么,,,
等着结果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