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软件可以将wav等音频文件转换为16进制文件(转换为可以在arm上直接使用的格式)

楼主:
请问mini2440上面的WindowsXP_Wav.h音频是用什么软件转换来的

网友:
直接把wav文件读出来放到你的系统里面就行了。知道wav的数据结构记忆行。很简单,就性bmp一样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WAV文件中的数据保存的H文件里?
你可以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实现。
给个linux下的简单流程,好久写的,参考一下吧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ch        = 0;
int  count        = 0;
int  maxcnt = 0;
FILE *sf, *df;

if (argc < 3)
{
        printf("Too less param!\n\nUsage: gendata [sf] [df]\n");
        exit(0);
}

sf = fopen(argv[1], "r");
if (sf == NULL)
{
        printf("Open source file [%s] fail!\n", argv[1]);
        exit(0);
}

df = fopen(argv[2], "w");
if (df == NULL)
{
        printf("Open dist file [%s] fail!\n", argv[2]);
        exit(0);
}

        if( 4 == argc )
                maxcnt = str2int(argv[3]);

        maxcnt *= 1024*10;

fprintf(df, "/* %s: Data generated from '%s'*/\n\n", argv[2], argv[1]);

fprintf(df, "#include \n");

fprintf(df, "#if defined(CONFIG_xxxxx)\n");
fprintf(df, "#ifndef CONFIG_ROMFS_FROM_ROM\n");

if( maxcnt > 0 )
        fprintf(df, "#define xxxxx_ROMFS_RW\n");
else
        fprintf(df, "#undef xxxxx_ROMFS_RW\n");

fprintf(df, " unsigned char romfs_data[] =\n");
fprintf(df, " {\n");
while ((ch = fgetc(sf)) != EOF)
    {
     fprintf(df, "  0x%02X,", ch);
     count++;
     if ((count%8) == 0) fprintf(df, "\n");
    }

        if( maxcnt > 0 )
        {
                while(maxcnt)
                {
                        fprintf(df, "  0x00,");
                     count++;
                     maxcnt--;
                     if ((count%8) == 0) fprintf(df, "\n");
                }
        }

printf("data len %ld transfered\n", count);
fprintf(df, " };");
fprintf(df, "\n");

fprintf(df, "#endif /* #ifndef CONFIG_ROMFS_FROM_ROM */\n");
fprintf(df, "#endif /* #if defined(CONFIG_xxxxx) */\n");
fprintf(df, "/* end this file */\n");
fprintf(df, "\n");

fclose(sf);
fclose(df);
exit(0);
}

网友A:
有个转换的软件,winHex好像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转换的软件,winHex好像是这个

为什么只有xp启动音不是乱码,其它都是乱码

网友:
不是乱码,用winhex显示出16进制的代码。是原始数据。
至于你说的乱码,只是Ascii或者unicode显示出来的效果而已。前面部分或许是正常的ascii吗,当然显示出的字符,看上去很清楚而已。

网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ch        = 0;
int  count        = 0;
int  maxcnt = 0;
FILE *sf, *df;

if (argc < 3)
{
printf("Too less param!\n\nUsage: gendata [sf] [df]\n");
exit(0);
}

sf = fopen(argv[1], "r");
if (sf == NULL)
{
printf("Open source file [%s] fail!\n", argv[1]);
exit(0);
}

df = fopen(argv[2], "w");
if (df == NULL)
{
printf("Open dist file [%s] fail!\n", argv[2]);
exit(0);
}

if( 4 == argc )
maxcnt = str2int(argv[3]);

maxcnt *= 1024*10;

fprintf(df, "/* %s: Data generated from '%s'*/\n\n", argv[2], argv[1]);

fprintf(df, "#include \n");

fprintf(df, "#if defined(CONFIG_xxxxx)\n");
fprintf(df, "#ifndef CONFIG_ROMFS_FROM_ROM\n");

if( maxcnt > 0 )
fprintf(df, "#define xxxxx_ROMFS_RW\n");
else
fprintf(df, "#undef xxxxx_ROMFS_RW\n");

fprintf(df, " unsigned char romfs_data[] =\n");
fprintf(df, " {\n");
while ((ch = fgetc(sf)) != EOF)
    {
    fprintf(df, "  0x%02X,", ch);
    count++;
    if ((count%8) == 0) fprintf(df, "\n");
    }

if( maxcnt > 0 )
{
while(maxcnt)
{
fprintf(df, "  0x00,");
    count++;
    maxcnt--;
    if ((count%8) == 0) fprintf(df, "\n");
}
}

printf("data len %ld transfered\n", count);
fprintf(df, " };");
fprintf(df, "\n");

fprintf(df, "#endif /* #ifndef CONFIG_ROMFS_FROM_ROM */\n");
fprintf(df, "#endif /* #if defined(CONFIG_xxxxx) */\n");
fprintf(df, "/* end this file */\n");
fprintf(df, "\n");

fclose(sf);
fclose(df);
exit(0);
}

这个是用VS运行么???还是用其他linux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