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读取PDA蓝牙串口(准确到出站口入站口)

楼主(2009-07-16):
高分求读取PDA蓝牙串口(准确到出站口入站口)
EVC 4.0 我做了个在PDA里的程序,需要用到蓝牙通信,
怎样能通过程序打开蓝牙 关闭蓝牙 ,并且读取蓝牙串口(准确到出站口入站口)
(因为我自己是知道蓝牙串口的,但是想通过程序实现直接读取蓝牙串口,给客户带来方便。)
研究了很久没有结果,希望有研究过的人帮助我一下,谢谢,分不够可以加。
PS:是不是所有HP PDA的蓝牙串口都是 入站串口:5
出站串口:8
蓝牙串口
通信
程序

网友A:
回帖就给分啦

网友B:
PDA的蓝牙串口不是固定的吧,mobile下蓝牙连接后需要你手动添加蓝牙虚拟串口
我们的做法时,提供一个设计界面让客户首次运行时设置一下,然后把设置保存到本地文件或者是注册表,以后软件自动读取这个信息.
另外操作蓝牙也可以不使用虚拟串口而用socket的方式,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hi.baidu.com/yuanzb/blog/item/ee81a98fee0b95edf01f36a5.html
至于串口信息,在注册表里应该有记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