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作为U盘的问题

楼主:
今天实现了wince作为U盘的功能,不过插上后PC设别到了U盘,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进不了U盘,提示需要格式化。
如果格式化了,那么我flash里面的程序不就没了,如何解决?
不知道是否跟flash的格式有关系。

网友:
你的这个盘符是什么文件系统?是FAT吗?
格式化后也不是整个FLASH数据都没了,只是做成U盘的那个盘符没有了,你看下你的U盘在WINCE是由哪个盘符来实现的,通常这个盘符里边的数据也都是你自己复制进去的,格了也没关系,但是前提是你实现U盘的整个过程都是正确的。

网友:
好像是用了exFAT。
我的flash只分了一个区。

网友:
建议用FAT试下。
另外,反正是你在开发,OS也是你烧录进去的,即使被格式化了还可以用,所以也可以格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FAT试下。
另外,反正是你在开发,OS也是你烧录进去的,即使被格式化了还可以用,所以也可以格了试试。
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
可能是wince操作系统里面你还没有添加U盘相应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