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调试,怎么查系统从哪启动?

楼主:
ARM7 44b0,裸机调试。
在AXD下调试,RO Base参数设为0x0c008000
这是开发板的地址空间:
nGCS0 [0x0000_0000]:FLASH(SST39VF1601)
nGCS1 [0x0200_0000]:NANDFLASH(K9F2808)
nGCS2 [0x0400_0000]:IDE/ATA
nGCS3 [0x0600_0000]:RTL8019AS
nGCS4 [0x0800_0000]:PDIUSBD12
nGCS6 [0x0C00_0000]:SDRAM

我的程序应该是在SDRAM中调试了吧。程序正常运行时pc值都会大于0x0c008000,但跑飞时pc值有时候会是0x0,0x174,有时候会是0x1FF75ABC之类的地址。代码在SDRAM中调试怎么会飞到0x174、0x1FF75ABC之类的地址运行,一般会是什么原因?

我想了解下我的代码是从哪开始运行的,应该怎么去查?

网友:
没做过ARM,随便说说了。
这个需要看芯片手册吧。第一条指令一定是复位向量所在的位置,这应该位于FLASH中的Bootloader中。

这个于芯片的架构有关系,比如初始化缺省的CS是哪个区域,有些还与是高端启动还是底端启动配置有关系。

网友:
最后发现我的代码是运行在SVC模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