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延时相差多少呢?

楼主(2010-06-15):
这两个延时相差多少呢?
void delay()
{
uint i;
for(i=0;i<200;i++);
}
void delay()
{
char i;
for(i=0;i<200;i++);
}
延时
void

网友:
int i;
char i;
只是长度不同,如果是32位机,则int i的延迟时间会短些。
如果是8位机,则char i的延迟时间会短些

网友:
如果是32位机,应该会很接近,甚至是相同的...变量i该是在寄存器里面的.
如果是8位机,int i那个可能会长几倍.

网友A:
有符号char型最大数才是127,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个死循环,无限延时

网友B:
嗯.....确实是,char 类型永远无法增量到200......

网友C:
void delay()
{
uint i;
for(i=0;i<200;i++);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延时要看晶振是多高频率的。
还有这种延时不是精准的,楼主最好在所用的硬件平台上用一下。

网友D:
实测一下看是多少。

网友E:
呵呵,楼主是有意搞个char,而非uchar。是有意坑人的?呵呵

网友F:
如果是32位机,应该会很接近,甚至是相同的...变量i该是在寄存器里面的.
如果是8位机,int i那个可能会长几倍. 的确实是,char 类型永远无法增量到200......

网友G:
楼主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