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关于i2c总线锁死的问题
guijinwen
guijinwen

网友A(2009-05-07):
一个关于i2c总线锁死的问题
最近用了一块i2c总线的ad芯片,现在遇到这个情况:芯片一开始正常工作,写进去的值和转化后的值都准确,工作一端时间后(时间不定)就出现了锁死现象,表现为sda被拉低,会有乱码出来(不是正常波形),scl比较正常,但少了一段.以接上拉电阻,10k的,4.7k的都不行。用的cpu是ep9315。
板子也有其他i2c器件,工作都正常。(应该也不是其他器件影响,我试过将其他东西都拿掉试这块芯片还是老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
工作
锁死
影响

网友B:
可能时序问题, 也可能是机械原因,比如运行久了发热导致焊接不好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C:
I2C挂死很正常。 可能是设备的影响, 也可能主机在特定时序下很容易挂掉。 解决办法就是把时序用示波器抓下来, 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挂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