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线温度采集系统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个测量水温的无线温度采集系统,该系统由二个温度测量点和一个由单片机组成的主机构成。主机部分负责各点数据采集、存储、处理,输出显示部分组成。温度测量点的温度数据以无线传输形式(红外、超声波、射频等任一种)送给主机,自行设计发射接收模块、模块的工作频率和调制方式可任意选取。

我想选用红外的方法,看群里有没有什么意见!!!!

网友:
如果用红外的话,你要考虑传输的距离,有无遮挡物等。

网友:
距离多少?

1000米以内有无线单片机

1000米以上说是可以用调频

再远可以用GPRS,其它的说是还可以用卫星

其实就是钱和功耗的问题

网友:
看似是课程设计之类的东西,红外或者RF都可以

网友:
简单实现功能用红外就可以

网友:
现在用的是红外,能显示出来温度,但只能显示256以下的啊

网友:
红外距离太近了,考虑用si4432吧,我就是用这个搞的,可以加我qqL\   328997835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方案都不太好!距离不远还是使用有线的方式吧。可靠的多。实在要无线,建议使用无线网络。

网友:
用cdma 或 GSM模块吧

网友:
GSM网络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依靠短信来发送信息。

网友:
近距离而且没有遮挡物就用红外,远的嘛用射频之类的,再远的用GSM模块我们以前就是用的GSM模块做的一个温度远程监控的,不过得考虑成本

网友:
用无线的吧!买个现成的无线发送、接收头(315M/433M带2262和2272编解码的)。不贵还不用调试!只要编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