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们,有搞过3G或是GPRS模块的吗?

楼主:
小弟近来想用FL2440开发板外接一个3G或是GPRS无线模块,作为一个终端,和服务器交互,请各位老大推荐3G或是GPRS模块。从哪儿可以买到。我的板子是S3C2440A+WINCE 5.0。谢谢了

网友:
GPRS模块简单,一般是通过串口的,只要板子有串口就没有问题

3G一般是USB接口的,需要驱动才能使用

网友:
GPRS搞过。呵呵,3G正在考察ing

网友:
3G模块貌似很容易买到~~~晚上找找代理商。S3C2440A+WINCE 5.0的驱动应该不用担心,代理商肯定能有,这个系统太寻常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能告诉我,你们都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吗?从哪儿买的啊?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3G用的都是USB接口,部分模块也有mini pcie接口的。但是数据走的都是USB协议。所以都需要USB驱动。

网友:
6楼的大哥看来你用过啊,你能跟我说说具体什么型号的吗?我好去购买。谢谢了

网友:
以前用过华为的EM730,上面是它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59984

以前用过华为的EM730,上面是它的驱动。
懂得还很少,sunrain_hjb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下载下来的驱动怎么不是DLL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59984

以前用过华为的EM730,上面是它的驱动。
懂得还很少,sunrain_hjb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下载下来的驱动怎么不是DLL文件呢

CAB文件,直接在WinCE6.0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59984

以前用过华为的EM730,上面是它的驱动。
懂得还很少,sunrain_hjb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下载下来的驱动怎么不是DLL文件呢

CAB文件,直接在WinCE6.0下安装就可以了。

前辈EM730是USB接口的吗,驱动可以在wince 5.0上用吗,这个模块可以从哪儿买到啊

网友A:
这个是Mini-PCI接口的,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接板.
不过它的功耗似乎很大,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ini-PCI接口的,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接板.
不过它的功耗似乎很大,是个问题。

wifi 和3G功耗很大,郁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