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lcd,我的问题是我的lcd正常启动后。最顶端有一条很细的白线看起来就像是地下的那个任务栏下的一根线跑道上面去来,我用的是奇菱的lcd。他的文档写的我没法看。。。。现在说下我的一些参数设置,vsync = 1;hsync = 1,begin of frame = 0,begin of line = 0;end of frame = 3,end of line = 8;我是800*480的屏,请各位大哥,谁做过lcd的给我一些建议。。。。最好是能给我一个sharp lcd 的文档,让我去猜测我手上文档的一些术语的意思。。。。

网友:
你调整一下vbp和vfp的值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比方说
VBP值加1,而VFP值减1
或者
VBP值减1,而VFP值加1

网友:
你说的VBP是什么意思。  VFP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lz试着调节一下这2个值吧:
begin of frame = 0,end of frame = 3
比如,加1或者减一

网友:
在你这里,VFP,VBP就对应begin of frame和end of frame

感觉你对资料还不熟悉,应该多熟悉这方面的资料,网上有不少

网友B:
我现在的begin of frame = 0。如果加了一下。我的那个线就变宽了。很明显。。。end of frame 似乎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试着调节一下这2个值吧:
begin of frame = 0,end of frame = 3
比如,加1或者减一

我就找找bug,况且我接触过的资料想摄像头,和lcd是比较像的,都是用的blw和elw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begin of frame = 0。如果加了一下。我的那个线就变宽了。很明显。。。end of frame 似乎影响不大

begin of frame和end of frame的总和应该是一个固定值,
begin of frame加1,线变宽了,说明在其它的地方可能有问题的
看看LCD厂家begin of frame和end of frame的范围是多大,同厂家确认
另外看看你的PCLK是不是符合LCD datasheet上的要求

网友:
行场同步问题。
看三星的2440文档,里面有很详细的时序图,包括前缀、后缀时钟频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begin of frame = 0。如果加了一下。我的那个线就变宽了。很明显。。。end of frame 似乎影响不大

begin of frame和end of frame的总和应该是一个固定值,
begin of frame加1,线变宽了,说明在其它的地方可能有问题的
看看LCD厂家begin of frame和end of frame的范围是多大,同厂家确认
另外看看你的PCLK是不是符合LCD datasheet上的要求

begin of frame加1,线变宽了,说明在其它的地方可能有问题的 。。。我做来begin of frame + 1.end of frame - 1
是上面的那个很细的白线变宽来一点,底部的变化不明显。。。你觉得是begin of frame 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场同步问题。
看三星的2440文档,里面有很详细的时序图,包括前缀、后缀时钟频率等。

大哥你能传给我一份吗?我用的那个文档很不好看,基本上看不懂,但是不会只是看板子的文档吧。。。你用的是什么屏呢。。。有文档吗?给我一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