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2G08的stepldr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按照论坛上的说法,把stepldr.nb1烧了进去。根据stepldr的代码把eboot烧写到第一个block,0page的位置。烧写好之后上电一点反应也没有。在start.s里面点LED也没反应,不知道原因会出在什么地方。可以用Htag烧写是不是说明我的最小系统没什么问题?
大家帮帮忙,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是 实际代码超越了eboot.bib的限制了

网友:
之前的是12K的stepldr for norflash,修改了stepldr.bib: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STEPLDR   00000000  00001000  RAMIMAGE
    STACK     33ff5800  00001000  RESERVED
    RAM       33ff0000  000010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000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01000
这样就可以满足从nand启动前面4K的stepldr小于4K了。按别人说的应该烧写stepldr.nb1,但是我烧进去了没有用。
要不谁有2440 k9f2G08 nandflash启动的,可以用的stepldr发给我一个吧~~~实在谢谢了。
kacyquan@gmail.com

网友:
你将EBOOT烧录到BLOCK 0的PAGE 0了?
这部分是要烧录stepldr,烧EBOOT不行,他们完成的任务不一样,详细地你看一下代码。

网友:
我在BLOCK 0 page 0烧的是stepldr.nb1,然后根据stepldr代码里面的offsize,将eboot.nb0烧些到了block 1位置。eboot烧到block2我也尝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stepldr也会有些输出信息,而你的没反应,要么stepldr没烧录进去,要么启动模式设置不对,可以通过ADS等工具看看当前的PC值及内存中的数据,看看是否在运行,或者说是运行到哪里卡住了。

网友:
请问怎么使用AXD读出ram里面正在运行的数据啊?~

网友:
AXD把代码直接下载到RAM里面运行,没什么问题。直接下载到RAM里面的程序也可以对nand进行操作。请问大家我还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大家谁有能用的2440.64MRAM,2G08nand,可以启动的stepldr发给我一个,我试试看就行,不用源代码。谢谢了

网友:
在AXD查看memory就能够看到RAM中的数据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stepldr.nb2里前面有一段数据,。这段数据是应该有还是不应该有呢?stepldr.nb2应该是全零的吗?

网友: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考虑使用ADS编写一个NBOOT。

网友:
看看这里吧,希望有点作用。

网友:
sunrain_hjb,谢谢哦~~~这个nboot和stepldr差不多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前面4K的stepldr已经跑起来了,在startup.s点LED灯,发现一直到
    ; Jump to main C routine.
    ;
    bl                main
都是正常的。可以跑过来。我在这个bl main之前加了LED灯闪烁,显示是正常的。然后就应该跳转到C代码了吧。
现在进入C语言的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register nBlock;
    register nPage;
    register nBadBlocks;
    volatile BYTE *pCopyPtr;

        Led_Display(LED_OFF);
//        while(1);
    // Set up copy section (initialized globals).
    //
    // NOTE: after this call, globals become valid.
    //
    SetupCopySection(pTOC);

    // Enable the ICache.
    //
    MMU_EnableICache();

    // Set up clock and PLL.
    //
//    ChangeClockDivider(3, 1);              // 1:3:6.
//    ChangeMPllValue(0x6e, 0x3, 0x1);  // Fin=16MHz FCLK=399.65MHz.
//    ChangeMPllValue(0x3e, 0x2, 0x1);  // Fin=16MHz FCLK=296.352MHz.
//    ChangeMPllValue(229, 0x5, 0x0);  // Fin=12Mhz

    // Set up all GPIO ports.
    //
    Port_Init();

    Uart_Init();
        Uart_SendString("Step ldr\r\n");

    // Initialize the NAND flash interface.
    //
    NF_Init();

        //Initialize the LCD interface
        //
        Lcd_Init();

    // Turn the LEDs off.
    //
    Led_Display(LED_OFF);

    // Copy image from NAND flash to RAM.
    //
    pCopyPtr = (BYTE *)LOAD_ADDRESS_PHYSICAL;

    // NOTE: we assume that this Steppingstone loader occupies *part* the first (good) NAND flash block.  More
    // specifically, the loader takes up 4096 bytes (or 8 NAND pages) of the first block.  We'll start our image
    // copy on the very next page.

        //NF_ReadPage(0,0,0x32000000);
        //while(1);

    nBadBlocks = 0;
    for (nPage = NAND_COPY_PAGE_OFFSET ; nPage < (LOAD_SIZE_PAGES + NAND_COPY_PAGE_OFFSET) ; nPage++)
    {
        nBlock =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 nBadBlocks);
                //Uart_SendDWORD(nPage,1);
        if (!NF_ReadPage(nBlock,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pCopyPtr))
        {
            if ((nPage % NAND_PAGES_PER_BLOCK) != 0)
            {
            //    Led_Display(LED_OFF);    // real ECC Error.

                                Uart_SendString("real ECC Error.\r\n");

                // Spin forever...
                while(1)
                {
                }
            }

            // ECC error on a block boundary is (likely) a bad block - retry the page 0 read on the next block.
            nBadBlocks++;
            nPage--;
            continue;
        }

        pCopyPtr += NAND_PAGE_SIZE_BYTES;
    }

    // Turn the LEDs on.
    //
    Led_Display(LED_OFF);
    // Jump to the image...
    //
    ((PFN_IMAGE_LAUNCH)(LOAD_ADDRESS_PHYSICAL))();

}
发现LED灯根本不会OFF,大家给点意见吧。
我用的GPF口控制的LED灯。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main里的第一个函数Led_Display(LED_OFF);都没有被执行到?

那有可能是堆栈初始化的问题,检查一下堆栈初始化吧。

网友:
另外,你也可以不用这个函数调用,直接在main里修改LED的状态看看。

如果这样能正常操作LED,那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堆栈没有正确初始化导致的了。

网友:
谢谢sunrain_hjb前辈了,那个LED off的函数,是我在main里面直接修改的不是在汇编里面写的函数调用过来的。而且在汇编里面直接写一个函数调用过来,也不能关闭LED。
我想请问一下,我怎么查看堆栈是否正确初始化了呢?

网友:
sunrain_hjb前辈,我在main里面直接控制LED没有调用任何函数,可是依然没有改变LED的状态,迷茫了~

网友:
贴出你的init.s代码吧,只有看了才能知道问题所在哦。

网友:
      OPT 2

    INCLUDE kxarm.h
    INCLUDE option.inc
    INCLUDE s2440addr.inc
    INCLUDE memcfg.inc

    OPT 1
    OPT 128

; Pre-defined constants.
;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 Stack locations.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 0x33ff5800 ~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 0x33ff4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 0x33ff8000 ~

;------------------------------------------------------------------------------
; Sleep state constants
;
; Location of sleep data

; BUGBUG - this needs to be declared as a local var.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0028000
WORD_SIZE                                                EQU                0x4
; Sleep State memory locations

SleepState_Data_Start           EQU     (0)
SleepState_WakeAddr             EQU     (SleepState_Data_Start  + 0)
SleepState_MMUCTL               EQU     (SleepState_WakeAddr    + WORD_SIZE)
SleepState_MMUTTB               EQU     (SleepState_MMUCTL      + WORD_SIZE)
SleepState_MMUDOMAIN            EQU     (SleepState_MMUTTB      + WORD_SIZE)
SleepState_SVC_SP               EQU     (SleepState_MMUDOMAIN   + WORD_SIZE)
SleepState_SVC_SPSR             EQU     (SleepState_SVC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SPSR             EQU     (SleepState_SVC_SPSR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R8               EQU     (SleepState_FIQ_SPSR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R9               EQU     (SleepState_FIQ_R8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R10              EQU     (SleepState_FIQ_R9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R11              EQU     (SleepState_FIQ_R10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R12              EQU     (SleepState_FIQ_R11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SP               EQU     (SleepState_FIQ_R12     + WORD_SIZE)
SleepState_FIQ_LR               EQU     (SleepState_FIQ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ABT_SPSR             EQU     (SleepState_FIQ_LR      + WORD_SIZE)
SleepState_ABT_SP               EQU     (SleepState_ABT_SPSR    + WORD_SIZE)
SleepState_ABT_LR               EQU     (SleepState_ABT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IRQ_SPSR             EQU     (SleepState_ABT_LR      + WORD_SIZE)
SleepState_IRQ_SP               EQU     (SleepState_IRQ_SPSR    + WORD_SIZE)
SleepState_IRQ_LR               EQU     (SleepState_IRQ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UND_SPSR             EQU     (SleepState_IRQ_LR      + WORD_SIZE)
SleepState_UND_SP               EQU     (SleepState_UND_SPSR    + WORD_SIZE)
SleepState_UND_LR               EQU     (SleepState_UND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SYS_SP               EQU     (SleepState_UND_LR      + WORD_SIZE)
SleepState_SYS_LR               EQU     (SleepState_SYS_SP      + WORD_SIZE)
SleepState_Data_End             EQU     (SleepState_SYS_LR      + WORD_SIZE)

SLEEPDATA_SIZE                  EQU     (SleepState_Data_End - SleepState_Data_Start) / 4

        IMPORT main    ; C entrypoint for Steppingstone loader.

        EXPORT MMU_EnableICache
        EX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STARTUPTEXT
    LEAF_ENTRY StartUp

    b        ResetHandler
    b        .
    b        .
    b        .
    b        .
    b        .
    b        .
    b        .

PowerOffCPU
        str                r1, [r0]                ;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str                r3, [r2]                ; MISCCR Setting
        str     r5, [r4]                ; Power Off !!
        b       .

    ; Resume handler code.
    ;
WAKEUP_POWER_OFF
    ;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POWER_OFF mode.
    ldr                r1, =MISCCR
    ldr                r0, [r1]
    bic                r0, r0, #(7<<17) ;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L->H.
    str                r0, [r1]

    ; Set up the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
    add     r0, pc, #SMRDATA - (. + 8)
    ldr                r1, =BWSCON             ;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3

        mov     r0, #0x2000
        subs    r0, r0, #1
        bne     %B4

;------------------------------------------------------------------------------
;   Recover Process : Starting Point
;
;   1. Checksum Calculation saved Data
        ldr     r5,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 pointer to physical address of reserved Sleep mode info data structure
        mov     r3, r5                          ; pointer for checksum calculation
        ldr     r2, =0x0
        ldr     r0, =(SLEEPDATA_SIZE-1)             ; get size of data structure to do checksum on
        ldr     r1, [r3], #4                    ; pointer to SLEEPDATA
        and     r1, r1, #0x1
        mov     r1, r1, ROR #31
        add     r2, r2, r1
        subs    r0, r0, #1                      ; dec the count
        bne     %b50                            ; loop till done

        ldr     r0,=GSTATUS3
        ldr     r3, [r0]                        ;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
        cmp     r2, r3                          ;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
        bne     BringUpWinCE                    ; bad news - do a cold boot

;   2. MMU Enable
        ldr     r10, [r5, #SleepState_MMUDOMAIN] ; load the MMU domain access info
        ldr     r9,  [r5, #SleepState_MMUTTB]    ; load the MMU TTB info
        ldr     r8,  [r5, #SleepState_MMUCTL]    ; load the MMU control info
        ldr     r7,  [r5, #SleepState_WakeAddr ] ; load the LR address
        nop
        nop
        nop
        nop
        nop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 wakeup routine
60        mcr     p15, 0, r10,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9,  c2, c0, 0          ; PT address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cr     p15, 0, r8,  c1, c0, 0          ; restore MMU control

;   3. Jump to Kernel Image's fw.s (Awake_address)
        mov     pc, r7                          ;  jump to new VA (back up Power management stack)
        nop

BringUpWinCE
        ; bad news, data lose, bring up wince again
        mov         r0, #2
        ldr                r1, =GSTATUS2
        str                r0, [r1]

  LTORG

;-----------------------------------
; Steppingstone loader entry point.
;-----------------------------------
ResetHandler
    ldr                r0, =WTCON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ldr                r1, =0x0
    str                r1, [r0]

    ldr                r0, =INTMSK      ; mask all first-level interrupts.
    ldr                r1, =0xffffffff
    str                r1, [r0]

    ldr                r0, =INTSUBMSK   ; mask all second-level interrupts.
    ldr                r1, =0x7fff
    str                r1, [r0]

    ; CLKDIVN
    ldr         r0,=CLKDIVN
    ldr         r1,=0x5
    ;ldr         r1,=0x7     ; 0x0 = 1:1:1  ,  0x1 = 1:1:2        , 0x2 = 1:2:2  ,  0x3 = 1:2:4,  0x4 = 1:4:4,  0x5 = 1:4:8, 0x6 = 1:3:3, 0x7 = 1:3:6
    str         r1,[r0]

        ; BATT_FLT
    ldr                r1, =MISCCR
    ldr                r0, [r1]
    bic                r0, r0, #(7<<20)
    orr                r0, r0, #(4<<20)
    str                r0, [r1]

    ; MMU_SetAsyncBusMode FCLK:HCLK= 1:2
    ands         r1, r1, #0x2
    beq         %F5
    bl                MMU_SetAsyncBusMode

; TODO: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 =LOCKTIME
    ldr                r1, =0xffffff
    str                r1, [r0]

网友:
; Configure the clock PLL.
    ;
          [ PLL_ON_START

    ldr                r0, =UPLLCON
    ;ldr                r1, =((0x3c<<12)+(0x4<<4)+0x2)  ; Fin=16.9344MHz, Fout=48MHz.
    ldr                r1, = ((0x38 << 12) + (0x2 << 4) + 0x2)          ; 12Mhz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MPLLCON
    ldr                r1, =((0x5c << 12) + (0x1<<4) + 0x1)  ; Fin=12MHz, Fout=400MHz.
    str                r1, [r0]

    mov     r0, #0x2000
    subs    r0, r0, #1
    bne     %B10
        ]

    ; Are we waking up from a suspended state?
    ;
    ldr                r1, =GSTATUS2
    ldr                r0, [r1]
    tst                r0, #0x2
    ; Yes?  Then go to the resume handler code...
    bne                WAKEUP_POWER_OFF

    ; Set up the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
    add     r0, pc, #SMRDATA - (. + 8)
    ldr                r1, =BWSCON             ;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15

    ; Turn off all LEDs.
    ;
    ldr                r0, =GPFCON
    ldr                r1, =0x5555
    str                r1, [r0]
;    ldr                r0, =GPBUP
;    ldr                r1, =0xa90
;    str                r1, [r0]
    ldr                r0, =GPFDAT
    ldr                r1, =0xFF
    str                r1, [r0]

    ; If this is a cold boot or a warm reset, clear RAM because the RAM filesystem may be
    ; bad.  If this is a software reboot (triggered by the watchdog timer), don't clear RAM.
    ;
    ldr                r1, =GSTATUS2   ; Determine why we're in the startup code.
    ldr                r10, [r1]       ;
    str          r10, [r1]       ; Clear GPSTATUS2.
    tst                r10, #0x4       ; Watchdog (software) reboot?  Skip code that clears RAM.
    bne                %F30

    ; Clear RAM.
    ;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r7,#0
    mov         r8,#0

    ldr                r0,=0x30000000   ; Start address (physical 0x3000.0000).
    ldr                r9,=0x00800000   ; 64MB of RAM.
    stmia        r0!, {r1-r8}
    subs        r9, r9, #32
    bne                %B20

    ; Initialize stacks.
    ;
    mrs                r0, cpsr
    bic                r0, r0, #MODEMASK|NOINT
    orr                r1, r0, #SVCMODE
    msr                cpsr_cxsf, r1                  ; SVCMode.
    ldr                sp, =SVCStack

;===========================================================

    ; Jump to main C routine.
    ;
    bl                main

        LTORG

SMRDATA DATA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0x80)     ;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4-burst.

    DCD 0x20            ; MRSR6 CL=3clk.
    DCD 0x20            ; MRSR7.

;------------------------------------
; MMU Cache/TLB/etc on/off functions
;------------------------------------
R1_I        EQU        (1<<12)
R1_C        EQU        (1<<2)
R1_A        EQU        (1<<1)
R1_M          EQU        (1)
R1_iA        EQU        (1<<31)
R1_nF         EQU        (1<<30)

; void MMU_EnableICache(void);
;
    LEAF_ENTRY MMU_EnableICache

    mrc         p15, 0, r0, c1, c0, 0
    orr         r0, r0, #R1_I
    mcr         p15, 0, r0, c1, c0, 0
    mov         pc, lr

; void MMU_SetAsyncBusMode(void);
; FCLK:HCLK= 1:2
;
    LEAF_ENTRY MMU_SetAsyncBusMode
    mrc         p15, 0, r0, c1, c0, 0
    orr         r0, r0, #R1_nF:OR:R1_iA
    mcr         p15, 0, r0, c1, c0, 0
    mov         pc, lr

; NAND code...
;
    MACRO
    LDR4STR1 $src, $tmp1, $tmp2
        [ {TRUE}
        ldrb        $tmp1,[$src]
        ldrb        $tmp2,[$src]
        orr        $tmp1,$tmp1,$tmp2,LSL #8
        ldrb        $tmp2,[$src]
        orr        $tmp1,$tmp1,$tmp2,LSL #16
        ldrb        $tmp2,[$src]
        orr        $tmp1,$tmp1,$tmp2,LSL #24
        ]
        [ {FALSE}
        ldr                $tmp1,[$src]
        ]
    MEND

        EXPORT        __RdPage2048_2
__RdPage2048_2
        stmfd    sp!,{r1 - r11}

        ldr        r1,=0x4e000010  ;NFDATA
        mov    r2, #0x800
        LDR4STR1 r1,  r4, r3
        LDR4STR1 r1,  r5, r3
        LDR4STR1 r1,  r6, r3
        LDR4STR1 r1,  r7, r3
        LDR4STR1 r1,  r8, r3
        LDR4STR1 r1,  r9, r3
        LDR4STR1 r1, r10, r3
        LDR4STR1 r1, r11, r3

        stmia    r0!, {r4 - r11}
        subs    r2, r2, #32
        bne    %B1

        ldmfd    sp!, {r1 - r11}

        mov  pc, lr          ; return

        EXPORT        __RdPage2048
__RdPage2048
        ;input:a1(r0)=pPage
        stmfd        sp!,{r1-r11}

        ldr        r1,=0x4e000010  ;NFDATA
        mov        r2,#0x800
        ldr         r4,[r1]
        ldr         r5,[r1]
        ldr         r6,[r1]
        ldr         r7,[r1]
        ldr         r8,[r1]
        ldr         r9,[r1]
        ldr         r10,[r1]
        ldr         r11,[r1]
        stmia                r0!,{r4-r11}
        subs                r2,r2,#32
        bne                        %B10

        ldmfd                sp!,{r1-r11}
        mov                        pc,lr

;--------------------LED test
        EXPORT        _Led_ON
_Led_ON
    ; Turn on all LEDs.
    ;
    ldr                r0, =GPFCON
    ldr                r1, =0x5555
    str                r1, [r0]

    ldr                r0, =GPFDAT
    ldr                r1, =0x00
    str                r1, [r0]

    END
谢谢sunrain_hjb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终于解决了,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