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驱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1-17):
请问wince驱动中断问题
我在开发wince音频采集及播放程序中,查看驱动程序,发现一问题:
当开始音频采集时,中断能够触发EVENT事件;但是一旦打开播放声音,则采集中断就不能触发EVENT事件。只能无限期等待。
我看了一些帖子,有分析可能是中断寄存器的一些设置被更改,我没有找到这些寄存器设置;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
谢谢!
wince
程序
寄存器
能够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当时采用单片机做做 语音播放时,都是采用在中断里 实现语音的解码与播放,故只要开始解码与语音播放时,单片机就不可能相应任何中断,必须等这个歌播放完。
不知道wince的语音的解码与播放时怎么处理的? 帮顶下,
期待高手出现,我也好学习下。

网友B:
1,可能是中断屏蔽位设置问题,找找这个音频驱动中有关INTMSK字样的寄存器设置。
2,你这个音频采集和声音播放都是同一个芯片吧?是否是这个芯片的固有特性导致播放音频的时候不会产生音频采集中断?

网友C:
建议跟踪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