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xWorks下ftp服务器

楼主:
 各位大侠:
    我是一位刚接触VxWorks不久的菜鸟,想要在VxWorks下实现ftp服务器功能,仅希望能把一些文件放在指定的目录里供其它机器下载使用,现下载了两个文件ftpdlib.c文件和ftpdlib.h文件,但不太知道怎么使用,我试着自己建了个工程,然后将这两个文件加到了该工程中,又添加了一个文件myApp.c,在该文件中对ftpdlib.c中的函数进行调用,以启动ftp服务功能,但是程序一直不好使,用cuteFtp去连接该服务器时,连接不上。是不是应该把ftpdlib.c文件和ftpdlib.h文件放到系统的BSP中?有哪位大侠有过相关的开发经验,望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哦,不是这么添加的,你只能把ftp作为操作系统的一个组件添加进去。
在workspaces窗体中选中Vxworks,然后选择项目名称,在network components中找到FTP client,将其includ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