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evc与visual studio 2008共存的问题
wuzhouze
wuzhouze

网友A(2009-03-21):
evc与visual studio 2008共存的问题
我先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08以及Windows mobile 6.0的SDK和中文版的window mobile 6.0 emulator。
但看到网上好多书,都是依据evc讲解的,便又安装了evc 4.0和sp4,但无法启动。报错“没有安装任何SDK”。
我该怎么办呢?是再安装一次SDK?,这样的话,会不会visual studio 2008又无法使用呢?
请问各位大虾了,谢谢!
安装
studio
windows
Mobile
visual

网友B:
再安装EVC自带的SDK

网友C:
EVC的安装目录中,有个SDK目录,安装其下的东东

网友D:
共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试试先安装EVC再安装VS2008,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提示没有安装SDK就安装相应的SDK
共存没有问题的,但一般建议安装的顺序是先装老版本的,再装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F:
共存没有任何问题。但是SDK要分别安装

网友G:
据身边的人讲要两个共存且应用正常最好还是先装EVC再装VS

网友H:
先装ide再装sdk。或者删除sdk重新安装一次。
我现在evc+vc6+vc2005+vc2008都没有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