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inux core文件机制相关的问题

楼主:
内核2.6.21
root文件系统下的
/etc/sysctl.conf中
-------------------------------
kernel.core_uses_pid = 1
kernel.core_pattern = /logdir/core
-------------------------------------
(logdir目录有可写权限)

/etc/profile中
-------------------------------
# No core files by default
#ulimit -S -c 0 > /dev/null 2>&1
ulimit -c unlimited
ulimit -s unlimited
--------------------------------
应用程序崩溃后照理应该会生成core.pid文件,但实际不会生成,请问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系统启动之后我用sysctl -a
可以查看到sysctl.conf的配置参数啊,但是还是不起作用,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