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先说明下,我是在没有用过wince5的情况下,直接上wince6的,所以对wince5与wince6的区别理解不深。
有几个问题想探讨一下:
1,在wince5中,没有内核态驱动的概念,那么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没什么本质区别吧(区别仅仅在是否有设备管理器的介入),比如,是否两者都能对寄存器,DMA,中断控制,内存映射等等操作和访问?
2,对于wince5的驱动和wince6的内核态驱动,应用程序都不能通过向驱动传递回调函数来实现(驱动对应用程序的)通讯,而是通过事件,那么驱动程序地址空间的一段数据如何传递给应用程序,用
BOOL SetEventData(
  HANDLE hEvent,
  DWORD dwData
); 的第二参数dwData可以吗?
如果驱动是内核态驱动(wince6),那么应用程序可以对驱动传回的这段地址空间访问吗?
3,为什么内核中不允许驱动运行UI相关功能?
谢谢。

网友:
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没什么本质区别,可以这样说的

内核不允许驱动运行UI相关功能,可能是内核在运行时,UI相关的东东还没有来得及初始化.还有就是UI的效率太低,会对内核产生不好的影响。

网友:
回答不了,等高手

网友A:
第一个,你的想法是对的;当然不提倡那样做,风格不好。

第二个,可以那样做

第三个,驱动直接去操作UI会产生很多麻烦的问题,而且从用户的角度去说,驱动控制UI是不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你的想法是对的;当然不提倡那样做,风格不好。

第二个,可以那样做

第三个,驱动直接去操作UI会产生很多麻烦的问题,而且从用户的角度去说,驱动控制UI是不合适的。

先谢谢几位。
但是,wince6的应用程序中既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内存,又不能使用VirtualCopy或MmMapIoSpace。那么应用程序如何才能访问内核态驱动地址空间的一段数据呢?

网友:
1. 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是程序代码的二个名字,分工不同,所以命名不同。

2. 应用程序和驱动相当于二个进程,进程间通讯就是那几种方式,像公共变量,事件.....等。

3. UI---->用户接口。 驱动可以看作内核的一部分,追求的是效率,驱动运行UI,会大大降低效率.

网友:
现在wince6有了内核态驱动,是否内核态驱动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地址?而且用户态的驱动和应用都不能用virtualAlloc与virtualCopy了,是否这两个函数完全没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