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简单问题

楼主:
扫盲了,请问wince内核是什么?像Windows 98、Windows 95、Windows ME是9X内核的,WindowsNT、Windows2000、WindowsXP、Windows Vista是NT内核的,wince是不是也是9X内核的?谢谢各位扫盲!

网友:
wince的内核就是wince。

网友:
wince是单独的内核。

网友A:
哦 不是9X的,也就是wince 内核是不同于其他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不是9X的,也就是wince 内核是不同于其他的操作系统了

yes

网友:
好,谢谢各位大侠!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