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环境下创建一个xml文件啊 请求实例说明

楼主:
我想在wince环境下 生成一个xml文件 内容有

        George
        John
        Reminder
        Don't forget the meeting!

在网上找了好久 都是添加内容的 同是我在vc环境下也可以生成一个xml文件的 但是在wince环境下就是不可以 代码如下: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import "msxml3.dll"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MSXML2;
//////////////////初始化com////////////////////
         HRESULT hr_1 =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
        if(!SUCCEEDED(hr_1))
        {
                MessageBox(L"初始化失败!");     //初始化失败
        }
//////////////////创建一个xml文件/////////////////
                        MSXML2::IXMLDOMDocumentPtr     pDoc;
                        MSXML2::IXMLDOMElementPtr      xmlRoot;
                        HRESULT hr=pDoc.CreateInstance(__uuidof(MSXML2::DOMDocument30)); // )
                        if(!SUCCEEDED(hr))
                        {
                          MessageBox(L"无法创建DOMDocument对象,请检查是否安装了MSXML Parser运行库!");
                        }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hina",&xmlRoot);
                        //MSXML2::IXMLDOMNodePtr     childnode     =     xmlnode;
                        pDoc->raw_appendChild(xmlRoot,NULL);

                        MSXML2::IXMLDOMElementPtr childNode;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ity",&childNode);
                        childNode->Puttext("WuHan");
                        childNode->setAttribute("population","8,000,000");
                        childNode->setAttribute("area","10000");
                        xmlRoot->appendChild(childNode);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ity",&childNode);
                        childNode->Puttext("ShangHai");
                        childNode->setAttribute("population","12,000,000");
                        childNode->setAttribute("area","12000");
                        xmlRoot->appendChild(childNode);

                        pDoc->save("\\he.xml");

网友:
这个xml文件好像是你配置pb环境的时候,按照你的配置就生成了吧
至于vc下如何生成的就不晓得了

网友:
vc不是很清楚,但在C#开发在WINCE上用得非常好,理论上应该一致吧.

网友A:
wince 下 MSXML 组件的 uuid 和桌面不一定是一样的,组件的名字也不一定一样
另外还要保证系统中编译进去了MSXML,不过这个一般没有问题
C#在wince上使用xml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方便
用C++的话可以考虑tinyx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下 MSXML 组件的 uuid 和桌面不一定是一样的,组件的名字也不一定一样
另外还要保证系统中编译进去了MSXML,不过这个一般没有问题
C#在wince上使用xml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方便
用C++的话可以考虑tinyxml

顶tinyxml,功能强大,简单好用。

网友B:
tinyxml 呵呵 能在wince下用吗 先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nyxml 呵呵 能在wince下用吗 先感谢大家的回答

可以用的,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非常好用,一试便知。

网友:
推荐使用CMarkup类

网友:
请问你再PC上跑过吗?生成he.xml了吗?在wince下找到这个xml了吗?;
引用 网友B:
tinyxml 呵呵 能在wince下用吗 先感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