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annot open include file:'QtSql'

楼主:
我的程序在编译是报下面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fatal error c1083:cannot open include file:'QtSql':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打不开包含文件'QtSql'
没有这个文件或者相应目录
楼主把这个错误定位的代码行贴出来

网友:
这是错误代码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
K\Include\Armv4i\specstrings.h(624) : see previous definition of '__data_entrypo
int'
.\sqlutil.cpp(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QtSq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enerating Cod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b
in\x86_arm\cl.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BIN\
nmake.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网友:
#include"sqlutil.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amespace mobilegis
        {

        SqlUtil* SqlUtil::m_Instance = 0;

        SqlUtil::SqlUtil(QObject* parent) :
                QObject(parent)
                {

                }

        SqlUtil::~SqlUtil()
                {

                }

        bool SqlUtil::test()
                {
                QSqlDatabase db = QSqlDatabase::addDatabase("QSQLITE");

#ifdef _DEBUG
                db.setDatabaseName("c:\\mobilegis\\test.db");
#else
                db.setDatabaseName("e:\\mobilegis\\test.db");
#endif
                if (!db.open())
                        {
                        QMessageBox::critical(0, qApp->tr("Cannot open database"),
                                        qApp->tr("Unable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connection.\n"
                                                "This example needs SQLite support. Please read "
                                                "the Qt SQL driver documentation for information how "
                                                "to build it.\n\n"
                                                "Click Cancel to exit."), QMessageBox::Cancel);
                        return false;
                        }

                QSqlQuery query;
                query.exec("create table person (id int primary key, "
                        "firstname varchar(20), lastname varchar(20))");
                query.exec("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01, 'Danny', 'Young')");
                query.exec("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02, 'Christine', 'Holand')");
                query.exec("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03, 'Lars', 'Gordon')");
                query.exec("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04, 'Roberto', 'Robitaille')");
                query.exec("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05, 'Maria', 'Papadopoulos')");

                query.exec("create table offices (id int primary key,"
                        "imagefile int,"
                        "location varchar(20),"
                        "country varchar(20),"
                        "description varchar(100))");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0, 0, 'Oslo', 'Norway',"
                        "'Oslo is home to more than 500 000 citizens and has a "
                        "lot to offer.It has been called \"The city with the big "
                        "heart\" and this is a nickname we are happy to live up to.')");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1, 1, 'Brisbane', 'Australia',"
                        "'Brisbane is the capital of Queensland, the Sunshine State, "
                        "where it is beautiful one day, perfect the next.  "
                        "Brisbane is Australia''s 3rd largest city, being home "
                        "to almost 2 million people.')");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2, 2, 'Redwood City', 'US',"
                        "'You find Redwood City in the heart of the Bay Area "
                        "just north of Silicon Valley. The largest nearby city is "
                        "San Jose which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California "
                        "and the 10th largest in the US.')");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3, 3, 'Berlin', 'Germany',"
                        "'Berlin, the capital of Germany is dynamic, cosmopolitan "
                        "and creative, allowing for every kind of lifestyle. "
                        "East meets West in the metropolis at the heart of a "
                        "changing Europe.')");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4, 4, 'Munich', 'Germany',"
                        "'Several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represented in Munich, "
                        "and the city is often called the \"Bavarian Silicon Valley\". "
                        "The exciting city is also filled with culture, "
                        "art and music. ')");
                query.exec("insert into offices "
                        "values(5, 5, 'Beijing', 'China',"
                        "'Beijing as a capital city has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
                        "history. Today the city counts 12 million citizens, and "
                        "i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China.')");

                query.exec("create table images (locationid int, file varchar(20))");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0, 'images/oslo.png')");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1, 'images/brisbane.png')");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2, 'images/redwood.png')");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3, 'images/berlin.png')");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4, 'images/munich.png')");
                query.exec("insert into images values(5, 'images/beijing.png')");

                return true;
                }
        bool SqlUtil::creatDBConnection(QString& dbname)
                {
                QSqlDatabase db = QSqlDatabase::addDatabase("QSQLITE");
                db.setDatabaseName(dbname);
                bool ret = db.open();
                if (!ret)
                        {
                        QMessageBox::critical(0, qApp->tr("Cannot open database"),
                                        qApp->tr("Unable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connection.\n"
                                                "This example needs SQLite support. Please read "
                                                "the Qt SQL driver documentation for information how "
                                                "to build it.\n\n"
                                                "Click Cancel to exit."), QMessageBox::Cancel);
                        }
                return ret;
                }
        bool SqlUtil::traversalDBTableModel(QString& tablename,
                        QString& sqlstatement, MapExecStatement& mapexecresults)
                {

                QSqlTableModel model;
                model.setTable("P_QL");
                model.setFilter("F17 == 39.9671");
                model.setSort(17, Qt::DescendingOrder);
                model.select();

                for (int i = 0; i < model.rowCount(); ++i)
                        {
                        QString stridgeName = model.record(i).value("f01").toString();
                        QString roadID = model.record(i).value("f02").toString();
                        roadID.toStdString();
                        qreal centerPoint = model.record(i).value("f03").toDouble();
                        qreal stridgeLength = model.record(i).value("f04").toInt();
                        qreal roadLength = model.record(i).value("f05").toInt();
                        qreal crossLength = model.record(i).value("f06").toInt();
                        qreal stridgeGrossWidth = model.record(i).value("f07").toInt();
                        qreal stridgeNetWidth = model.record(i).value("f08").toInt();
                        QString crossType = model.record(i).value("f09").toString();
                        crossType.toStdWString();
                        QString upStructure = model.record(i).value("f10").toString().toUtf8();

                        qDebug() << "----stridgeName" << stridgeName <<"\n";
                        qDebug() << "----roadID" << roadID <<"\n";
                        qDebug() << "----centerPoint" << centerPoint <<"\n";
                        qDebug() << "----roadLength" << roadLength <<"\n";
                        qDebug() << "----crossLength" << crossLength <<"\n";
                        qDebug() << "----stridgeName" << stridgeName <<"\n";
                        qDebug() << "----stridgeGrossWidth" << stridgeGrossWidth <<"\n";
                        qDebug() << "----stridgeNetWidth" << stridgeNetWidth <<"\n";
                        qDebug() << "----crossType" << crossType <<"\n";

                        }

                return false;
                }

        }

网友:
数据库方面的东西?

网友:
怎么解决呢,我看我安装的qt中include有qtsql文件夹呀

网友A:
在.pro文件中添加 QT += sql

网友:
在vs2005中编译wince,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急等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文件中添加 QT += sql

我添加了,但是却出现了toStdString 不是 QString的成员错误

网友:
改成
#include “QtSql”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
#include “QtSql” 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错误代码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
K\Include\Armv4i\specstrings.h(624) : see previous definition of '__data_entrypo
int'

.\sqlutil.cpp(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QtSq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enerating Cod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b
in\x86_arm\cl.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BIN\
nmake.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可能原因:
1、查看__data_entrypoint的预定义
2、程序调用的QtSql文件现在找不到
3、后面的两个错误分析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错误代码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
K\Include\Armv4i\specstrings.h(624) :see previous definition of '__data_entrypo
int'
.\sqlutil.cpp(3) : fatal error C1083: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QtSql': No such
? file or directory
Generating Cod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b
in\x86_arm\cl.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BIN\
nmake.exe"”: 返回代码“0x2”
Stop.
可能原因:
1、查看__data_entrypoint的预定义
2、程序调用的QtSql文件现在找不到
3、后面的两个错误分析不出什么原因

我想解决为什么QtSql头文件找不到,我的根文件qt  include中有QtSql

网友:
数据库方面的东西我不懂
我知道VS2005可以设定包含头文件和包含库的路径
可以看看设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成
#include “QtSql” 试试

试了,不行

#include"sqlutil.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只包含文件 后面不加.h吗

网友:
是.pro文件没有起作用,用qmake来生成.pro,然后自己加入:QT += sq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