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dma驱动的一些疑惑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usb的驱动的编写,所以看了不少关于usb的知识。正如大家所知:USB传输可以用URB 而用urb的时候可以选择用DMA来传输,当然这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空间(usb_alloc_dma()函数等),这样就会返回一个DMA认识的地址,那么我的问题是
1>这里用的DMA是我们所说的DMA控制器么?
2>我们知道DMA需要设置地址等配 那么这些事在哪设置的呢?有没有相应的内核源码?请告诉我
3>我用的开发板是三星的ARM处理器,根据板子特地写了DMA的驱动,这里都是根据板子特定的,而且他所export出来的函数都是以 s3c24XX__开头的,可是我看了内核代码关于DMA的地方很少用到他们,也就是他们是根平台无关的,那么跟平台无关的函数是怎么和这些特定的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呢?
请高手予以回答,问题有点多,多谢了^_^

网友A:
1、DMA就是指启用DMA控制器自动传输
2、你不自己写了DMA驱动吗?就在驱动里设置DMA控制器参数
3、DMA一般用于和外设高效率交换数据,内核的确用的不多;调用DMA接口函数传输数据,就是关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MA就是指启用DMA控制器自动传输
2、你不自己写了DMA驱动吗?就在驱动里设置DMA控制器参数
3、DMA一般用于和外设高效率交换数据,内核的确用的不多;调用DMA接口函数传输数据,就是关联。

对,有点意思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内核是怎么调用我自定义的这些DMA驱动的 因为我看了跟DMA相关的内核函数 可是没有找到调用s3c2410_dma_xxx 这些操作的地方 能不能把 这些给指出下? 多谢

网友B:
DMA驱动的主要工作包括:DMA通道申请、DMA中断申请、控制寄存器设置、挂入DMA等待队列、清除DMA中断、释放DMA通道。
int s3c2410_request_dma(const char *device_id, dmach_t channel,
dma_callback_t write_cb, dma_callback_t read_cb) (s3c2410_dma_queue_buffer);

int s3c2410_dma_queue_buffer(dmach_t channel, void *buf_id,
dma_addr_t data, int size, int write) (s3c2410_dma_stop);
一个完整的DMA驱动程序中一般只需调用以上3个函数即可。可在驱动初始化中调用s3c2410_request_dma,开始DMA传输前调用s3c2410_dma_queue_buffer,释放驱动模块时调用s3c2410_free_d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A驱动的主要工作包括:DMA通道申请、DMA中断申请、控制寄存器设置、挂入DMA等待队列、清除DMA中断、释放DMA通道。
int s3c2410_request_dma(const char *device_id, dmach_t channel,
dma_callback_t write_cb, dma_callback_t read_cb) (s3c2410_dma_queue_buffer);

int s3c2410_dma_queue_buffer(dmach_t channel, void *buf_id,
dma_addr_t data, int size, int write) (s3c2410_dma_stop);
一个完整的DMA驱动程序中一般只需调用以上3个函数即可。可在驱动初始化中调用s3c2410_request_dma,开始DMA传输前调用s3c2410_dma_queue_buffer,释放驱动模块时调用s3c2410_free_dma。

这个我知道,自己的驱动我会,可是内核里边的呢?我看都是调用的那些标准的(跟平台无关)函数。这些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没有在内核源码里找到有关的调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