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模糊

楼主:
对LCD做控制显示,有的时候显示的很清楚。但是有时候显示的字符很模糊。
我感觉是我程序控制的问题,想问问引起这种现象有哪些可能?会不会和FRAME周期数什么有关系?

新手疑问,可能问题比较搞笑,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啥样的LCD?

网友:
很难说清楚,是从一个遥控器上拆下来的LCD。原来在遥控器上的时候显示都比较清晰

网友A:
使用的什么芯片控制!电压稳定否?
一般显示器上的lcd电压都在2.5-3V之间,看看你的芯片是否选择的电压或是调节的电压值在这个范围内
需要实验确定!另外扫描时不要使用全清在显示的方式,在更改时判断一下当前显示位在操作
更改显存不要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什么芯片控制!电压稳定否?
一般显示器上的lcd电压都在2.5-3V之间,看看你的芯片是否选择的电压或是调节的电压值在这个范围内
需要实验确定!另外扫描时不要使用全清在显示的方式,在更改时判断一下当前显示位在操作
更改显存不要太快了!

瑞萨芯片。
另外几点建议,谢谢了。我试一试!

网友:
做了点实验,好像发现点规律。
和更改显示速度以及全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第一次显示的时候有时候也模糊。
而且: 假设LCD上有4个显示标志,只让其中任何一个显示,都很清楚。让两个显示就开始不清楚了。
如果设置让三个显示,颜色更淡。

难道真是电压问题?

网友:
顶一下。
我对电路不熟悉,我如何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